[变压器] 磁芯EFD12

楼主(2018-09-18):
谁家有磁芯EFD12,电感系数(AL)约300左右的磁芯???

各路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现在用的是太大还是太小?
看来是太小,不然可以用气隙解决的。
一般的,体积相同储能是差不多的,AL值高了就更容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