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ISP下载电路

楼主:
请教一下AT89S51系列单片机下载电路的问题:

上图中是单片机板的两种ISP接口,有区别的是左图中2脚要接单片机板的VCC,右图中2脚没有接!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
另外,淘宝里出售的USB-ISP下载器的接口是:

想请教一下!根据淘宝出售的USB-ISP下载器的接口定义,那么单片机的ISP端口应该设计有VCC还是没有??
备注:我单片机是外部5V单独供电!!!

网友A(2018-09-19):
试过没?哪种不能用?
设计时,可以通过跳线帽选择,短接跳线接5v,否则断开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