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

楼主(2018-09-18):
QQ图片20180918211504
请问如图所示,我想实现电路先按下S3常开开关触发电路,然后再按S1按钮开关自锁继电器吸合输出,这样的电路我焊接了一个实现不了,不用按下S3就可以按下S1自锁。请问这样的电路有什么问题?是因为三极管漏电流引起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放附件,附件放这里了

网友A:
建议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然后再焊接。能少走些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然后再焊接。能少走些弯路

仿真软件不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然后再焊接。能少走些弯路

请问,向2楼图所示,我想实现如下功能
未按S3之前,按S1无效;当按一次S3后,再按S1通过继电器自锁;按下S2解除自锁。请问图中的电路问题出在哪里?该怎样改进呢?还是说这样的原理根本实现不了?

网友B:
仿真软件不会用不怕,就怕不敢去学习试用。
如果有电路基础,其实仿真软件并不难。

网友C:
搜一下单键开关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放附件,附件放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不会用不怕,就怕不敢去学习试用。
如果有电路基础,其实仿真软件并不难。 ...

好东西自然要多学习,谢谢版主提点。
请问现在有哪些比较普遍的方针软件呀?
前段时间刚学了Altium Designer09,我现在在自学单片机C语言,学习起来比较吃力,等学完了之后,就着手学仿真软件,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不懂这个电路图诶,请问能否讲解下呀。谢谢了!

网友E:
Q1这部分电路设计有问题,S3是不能控制Q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这部分电路设计有问题,S3是不能控制Q1的。

S3是可以控制Q1的,当我把D1去掉之后,把S3闭合就可以控制了,但是要一直闭合才行,断开就不行了。我想搞自锁,就是按一下S3,松开后依然能够锁住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不懂这个电路图诶,请问能否讲解下呀。谢谢了!

上电,2个三极管都不导通。右边这个按钮按下,导致PNP管导通,进而引起NPN管导通,NPN导通PNP也继续导通,哪怕按钮再释放,他们互相锁定,实际上,他们组成一个等效可控硅,只是这个可控硅触发极有2个而已。
1K电阻,负责没有继电器电流时候,提供2个管子导通需要的维持电流。
接着,左边按钮,可以吸合继电器并通过触点自保。常闭按钮可以实现继电器关断。

网友F:
电路帮不了你,我只是菜鸟。仿真软件推荐你用 Proteus 或者 Multisim,很好用,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S3是可以控制Q1的,当我把D1去掉之后,把S3闭合就可以控制了,但是要一直闭合才行,断开就不行了。我想搞 ...

    用‘模拟’可控硅呀!…(二个三极管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帮不了你,我只是菜鸟。仿真软件推荐你用 Proteus 或者 Multisim,很好用,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

谢谢!电路知识我也是菜鸟。我基础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2个三极管都不导通。右边这个按钮按下,导致PNP管导通,进而引起NPN管导通,NPN导通PNP也继续导通 ...

谢谢指点。请问你说的这个电路等效可控硅,这个可控硅触发极有两个,请问是哪两个呀?一个是按钮,另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2个三极管都不导通。右边这个按钮按下,导致PNP管导通,进而引起NPN管导通,NPN导通PNP也继续导通 ...

哦,还有一个是不是NPN基极上拉电阻那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模拟’可控硅呀!…(二个三极管搭接)

谢谢谢谢!请问8楼的图就是“模拟”可控硅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请问8楼的图就是“模拟”可控硅呀?

对,其实就是一个模拟的可控硅,2个触发极,分别在2个管子的基极,现在图里面的接法,负极性触发,所以按钮动作一下,可控硅就导通了。如果用NPN管的那个基极,是正极性触发,如果要用这个触发,按钮接法就要换一下。

网友H:
在平时,由于没有DCL,2个三极管都因为没有偏置电压而截止。
当DCL大于0.7V(或者根据vt2的参数),VT2基极正偏,VT2集电极有电压则导通。
导通后,VT1基极电位被拉低,也满足了导通条件,VT1导通,之后,VT1的C给VT2基极提供电流。
这样,即使DCL信号撤离,只要VT1的C极电流可以持续供应VT2的基极,保证VT2基极电位为0.7V,则2个三极管会保持导通状态。
直到短接R1,VT2被首先截止,VT1也就截止了。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其实就是一个模拟的可控硅,2个触发极,分别在2个管子的基极,现在图里面的接法,负极性触发,所以按 ...

谢谢!!我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平时,由于没有DCL,2个三极管都因为没有偏置电压而截止。
当DCL大于0.7V(或者根据vt2的参数),VT2基 ...

谢谢大神,学习了。

网友F:
楼主你好。之前的电路问题出在哪儿你找到了吗?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可以实现。不过仿真和实际可能存在差距,你找到具体原因了吗?

网友I:
用multisim仿真很方便的

网友J:
仿真软件 你拿到手 你看着在百度一下就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