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惠斯通电桥原理分析及应用

楼主(2018-09-18):
惠斯通电桥是由四个电阻组成的电桥电路,这四个电阻分别叫做电桥的桥臂,惠斯通电桥利用电阻的变化来测量物理量的变化。

单片机采集可变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处理,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物理量的变化,是一种精度很高的测量方式。其电路形式如下图所示。

在电桥中有三个电阻阻值是固定的分别为R1,R2,R3,第四个电阻是可变的为Rx,Rx发生变化时,图中B,D两点之间的电压发生变化,通过采集电压的变化就可以知道环境中物理量的变化,而从实现测量的目的。

下面举例介绍电桥电路的计算方式。

相关计算
假设流过R1,R2桥臂的电流为I1,流过R3,Rx桥臂的电流为I2,电桥供电电压为VCC,如下图所示。

通过欧姆定律可以计算出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在R1和R2这两个桥臂上,R1,R2将VCC电压分压,R2电阻两端得到的电压即为V1;在R3和Rx这个桥臂上,R3,Rx将VCC电压分压,R3电阻两端得到的电压即为V2。

下面分别用欧姆定律计算V1和V2。流过电阻R1和R2的电流I1:

R2两端的电压V1:

流过电阻R3和Rx的电流I2:

R3两端的电压:

V1和V2的电压差:

由此可以看出:

如果4个电阻都相等,即R1=R2=R3=Rx,那么ΔV=0,即电桥处于平衡状态;

Rx发生变化会导致△V发生变化。

应    用
在实际使用中,我们通常将其中三个电阻值固定,而将另外一个电阻换成热敏电阻、压敏电阻、PT100等,这时候就可以用电桥来测物理量了。

如果将PT100接入电桥,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PT100的阻值发生变化导致ΔV发生变化,将差分电压ΔV通过差分运放放大后进入单片机的AD采样,再对照PT100的电阻-温度对应表就可以知道当前环境的温度了。
来张飞实战电子学更多专业知识!

网友A:
很好的资料,来支持一下
顺便补充一点:如果把电阻扩展到复数领域,电源改用交流。
这个电路还是测量电容和电感的高精度方案

网友B:
“如果4个电阻都相等,即R1=R2=R3=Rx,那么ΔV=0,即电桥处于平衡状态”

从最后一式中可以看出:电桥平衡只需要R2*Rx-R3*R1=0或者R1/R2=Rx/R3这个相对比较弱的条件,而不必R1=R2=R3=Rx这么强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4个电阻都相等,即R1=R2=R3=Rx,那么ΔV=0,即电桥处于平衡状态”

从最后一式中可以看出:电桥平衡 ...

个人觉得:从理论计算应该是这样的,但考虑到桥臂电阻自身误差或温漂,最好是四个电阻值相等情况下,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