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源于自锁的原理

楼主:
请问,如图所示:我想实现先按下S3,然后再按S1自锁继电器输出12V,按S2解除自锁。在按S3之前,按S1无效。
这样的图我焊接了个电路,功能实现不了,我没按S3,按S1就自锁了。三极管选用8050和855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三极管的漏电流引起的吗?还是这样的电路根本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8-09-21):
膜拜大神@king555,我按照你的方法果真就实现功能了。
再请问大神,我刚在其他人那里学到“模拟可控硅接法”,请问,模拟可控硅接法是不是也需要两个三极管的BE极并联电容呀?
我明天去接电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膜拜大神@king555,我按照你的方法果真就实现功能了。
再请问大神,我刚在其他人那里学到“模拟可控硅接法” ...

@king5555

楼主:
谢谢@king5555 大神。因为三极管的结电容Ccb的存在误触发。我懂了。谢谢。
就是下面这个图,我在您的建议下,在BE间加了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king5555 大神。因为三极管的结电容Ccb的存在误触发。我懂了。谢谢。
就是下面这个图,我在您的建议下 ...

我回复你的线路,不需要加小电容,这个经过实际测试的,在电压不是特别高条件下,除非管子质量有问题,否则是不会引起误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复你的线路,不需要加小电容,这个经过实际测试的,在电压不是特别高条件下,除非管子质量有问题,否 ...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