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nows7 下搭建tensorflow 环境(曲折的过程希望大家不要再走)

楼主(2018-09-18):
之前一直在linux 上跑tensorflow 最新的tensorflow支持在windows运行,自己就动手尝试了下,以下过程供大家参考.

1.下载python 版本要在3.5及以上,prthon下载链接: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windows/ 这里选择了python3.5.2版本。

楼主:
2.很不幸的是运行python报错,提示丢失api-ms-win-crt-runtime1-l1-1-0.dll

楼主:
3.安装windows kb2999226_jb51插件即可解决该问题,下载链接: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27762895/10674798

楼主:
4.在安装TensorFlow前需要安装python配置文件,如pip setuptools  ez_setup插件,下载链接: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27762895/10674829

楼主:
5.下载解压,复制文件夹地址,打开cmd窗口,输入cd+空格+地址,到达此目录,以pip为例,复制解压后的pip文件夹地址,在cmd窗口 输入cd + 空格+pip的地址(需要加上\pip 本身文件夹地址),回车进入,输入命令python setup.py install等待安装完成, setuptools   ez_setup 安装类似。

楼主:
6.Python插件安装完成即可安装TensorFlow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Windows powerShell 输入命令pip install tensorflow 一定要记住命令行工具要用管理员身份而且是使用Windows powerShell 安装过程如下

楼主:
7.在导入import tensorflow as tf 时还会报错,简直要沸腾了,不要气愤,静下心来,在浏览众多的网页中终于找到原因:有人说装了visual studio解决了这个错误,我想不至于吧,装个tensorflow还要装个visual studio?事实上只是visual studio中刚好有运行tensorflow必须的运行时环境。所以,只要安装一下缺少的运行时环境就可以了,可以在如下网站中按照它的install instructions进行安装,非常简单,只要注意选对32位和64位的版本就行了。

下载链接: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3587

楼主:
到此tensorflow在Windows下环境搭建已完成,下面是在python测试的结果,希望大家成功,少走弯路。

网友A:
tensorflow是干嘛用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nsorflow是干嘛用滴

TensorFlow是谷歌基于DistBelief进行研发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其命名来源于本身的运行原理。Tensor(张量)意味着N维数组,Flow(流)意味着基于数据流图的计算,TensorFlow为张量从流图的一端流动到另一端计算过程。TensorFlow是将复杂的数据结构传输至人工智能神经网中进行分析和处理过程的系统。

TensorFlow可被用于语音识别或图像识别等多项机器深度学习领域,对2011年开发的深度学习基础架构DistBelief进行了各方面的改进,它可在小到一部智能手机、大到数千台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各种设备上运行。TensorFlow将完全开源,任何人都可以用。

网友B:
TensorFlow 表达了高层次的机器学习计算,大幅简化了第一代系统,并且具备更好的灵活性和可延展性。TensorFlow一大亮点是支持异构设备分布式计算,它能够在各个平台上自动运行模型,从手机、单个CPU / GPU到成百上千GPU卡组成的分布式系统。[1]

从目前的文档看,TensorFlow支持CNN、RNN和LSTM算法,这都是目前在Image,Speech和NLP最流行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网友C:
耗费内存不?

网友D:
少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nsorFlow是谷歌基于DistBelief进行研发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其命名来源于本身的运行原理。Tensor ...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