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dma驱动

楼主(2018-09-18):
static uint32_t EDMA_GetInstance(DMA_Type *base)
{
    uint32_t instance;

    /* Find the instance index from base address mappings. */
    for (instance = 0; instance < FSL_FEATURE_SOC_EDMA_COUNT; instance++)
    {
        if (s_edmaBases[instance] == base)
        {
            break;
        }
    }

    assert(instance < FSL_FEATURE_SOC_EDMA_COUNT);

    return instance;
}

楼主:
static void EDMA_InstallTCD(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edma_tcd_t *tcd)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assert(tcd != NULL);
    assert(((uint32_t)tcd & 0x1FU) == 0);

    /* Push tcd into hardware TCD register */
    base->TCD[channel].SADDR = tcd->SADDR;
    base->TCD[channel].SOFF = tcd->SOFF;
    base->TCD[channel].ATTR = tcd->ATTR;
    base->TCD[channel].NBYTES_MLNO = tcd->NBYTES;
    base->TCD[channel].SLAST = tcd->SLAST;
    base->TCD[channel].DADDR = tcd->DADDR;
    base->TCD[channel].DOFF = tcd->DOFF;
    base->TCD[channel].CITER_ELINKNO = tcd->CITER;
    base->TCD[channel].DLAST_SGA = tcd->DLAST_SGA;
    /* Clear DONE bit first, otherwise ESG cannot be set */
    base->TCD[channel].CSR = 0;
    base->TCD[channel].CSR = tcd->CSR;
    base->TCD[channel].BITER_ELINKNO = tcd->BITER;
}

楼主:
void EDMA_Init(DMA_Type *base, const edma_config_t *config)
{
    assert(config != NULL);

    uint32_t tmpreg;

    /* Ungate EDMA periphral clock */
    CLOCK_EnableClock(s_edmaClockName[EDMA_GetInstance(base)]);
    /* Configure EDMA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tmpreg = base->CR;
    tmpreg &= ~(DMA_CR_ERCA_MASK | DMA_CR_HOE_MASK | DMA_CR_CLM_MASK | DMA_CR_EDBG_MASK);
    tmpreg |= (DMA_CR_ERCA(config->enableRoundRobinArbitration) | DMA_CR_HOE(config->enableHaltOnError) |
               DMA_CR_CLM(config->enableContinuousLinkMode) | DMA_CR_EDBG(config->enableDebugMode) | DMA_CR_EMLM(true));
    base->CR = tmpreg;
}

楼主:
void EDMA_Deinit(DMA_Type *base)
{
    /* Gate EDMA periphral clock */
    CLOCK_DisableClock(s_edmaClockName[EDMA_GetInstance(base)]);
}

楼主:
void EDMA_GetDefaultConfig(edma_config_t *config)
{
    assert(config != NULL);

    config->enableRoundRobinArbitration = false;
    config->enableHaltOnError = true;
    config->enableContinuousLinkMode = false;
    config->enableDebugMode = false;
}

楼主:
void EDMA_ResetChannel(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EDMA_TcdReset((edma_tcd_t *)&base->TCD[channel]);
}

楼主:
void EDMA_SetTransferConfig(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const edma_transfer_config_t *config, edma_tcd_t *nextTcd)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assert(config != NULL);
    assert(((uint32_t)nextTcd & 0x1FU) == 0);

    EDMA_TcdSetTransferConfig((edma_tcd_t *)&base->TCD[channel], config, nextTcd);
}

楼主:
void EDMA_SetMinorOffsetConfig(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const edma_minor_offset_config_t *config)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assert(config != NULL);

    uint32_t tmpreg;

    tmpreg = base->TCD[channel].NBYTES_MLOFFYES;
    tmpreg &= ~(DMA_NBYTES_MLOFFYES_SMLOE_MASK | DMA_NBYTES_MLOFFYES_DMLOE_MASK | DMA_NBYTES_MLOFFYES_MLOFF_MASK);
    tmpreg |=
        (DMA_NBYTES_MLOFFYES_SMLOE(config->enableSrcMinorOffset) |
         DMA_NBYTES_MLOFFYES_DMLOE(config->enableDestMinorOffset) | DMA_NBYTES_MLOFFYES_MLOFF(config->minorOffset));
    base->TCD[channel].NBYTES_MLOFFYES = tmpreg;
}

楼主:
void EDMA_SetChannelLink(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edma_channel_link_type_t type, uint32_t linkedChannel)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assert(linked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EDMA_TcdSetChannelLink((edma_tcd_t *)&base->TCD[channel], type, linkedChannel);
}

楼主:
void EDMA_SetBandWidth(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edma_bandwidth_t bandWidth)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base->TCD[channel].CSR = (base->TCD[channel].CSR & (~DMA_CSR_BWC_MASK)) | DMA_CSR_BWC(bandWidth);
}

楼主:
void EDMA_SetModulo(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edma_modulo_t srcModulo, edma_modulo_t destModulo)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uint32_t tmpreg;

    tmpreg = base->TCD[channel].ATTR & (~(DMA_ATTR_SMOD_MASK | DMA_ATTR_DMOD_MASK));
    base->TCD[channel].ATTR = tmpreg | DMA_ATTR_DMOD(destModulo) | DMA_ATTR_SMOD(srcModulo);
}

楼主:
void EDMA_EnableChannelInterrupts(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mask)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 Enable error interrupt */
    if (mask & kEDMA_ErrorInterruptEnable)
    {
        base->EEI |= (0x1U << channel);
    }

    /* Enable Major interrupt */
    if (mask & kEDMA_MajorInterruptEnable)
    {
        base->TCD[channel].CSR |= DMA_CSR_INTMAJOR_MASK;
    }

    /* Enable Half major interrupt */
    if (mask & kEDMA_HalfInterruptEnable)
    {
        base->TCD[channel].CSR |= DMA_CSR_INTHALF_MASK;
    }
}

楼主:
void EDMA_DisableChannelInterrupts(DMA_Type *base, uint32_t channel, uint32_t mask)
{
    assert(channel < FSL_FEATURE_EDMA_MODULE_CHANNEL);

    /* Disable error interrupt */
    if (mask & kEDMA_ErrorInterruptEnable)
    {
        base->EEI &= ~(0x1U << channel);
    }

    /* Disable Major interrupt */
    if (mask & kEDMA_MajorInterruptEnable)
    {
        base->TCD[channel].CSR &= ~DMA_CSR_INTMAJOR_MASK;
    }

    /* Disable Half major interrupt */
    if (mask & kEDMA_HalfInterruptEnable)
    {
        base->TCD[channel].CSR &= ~DMA_CSR_INTHALF_MASK;
    }
}

网友A:
很详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