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类功放自动保护无输出

楼主(2018-09-19):
ddddd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负载接一水泥电阻,输出PWM波形有畸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波形畸变呢 ...

我没用个这个ic。你用的多大的水泥电阻?
你可以多翻翻数据手册,一般里面都有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个这个ic。你用的多大的水泥电阻?
你可以多翻翻数据手册,一般里面都有相关信息 ...

fdd

网友B:
3110的保护有几种情况:VCC OVP,VCC UVLO,输出端的OCP,DC Error。看你的情况,触发OCP的可能性较大,你看看自己用了电阻负载是几欧姆的,另外,看看VCC是几伏?
提问的时候,尽量把测试条件写一下,这样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75欧/25W的水泥电阻

这个电阻有点大。你换小一点的试试,最好是4~16欧姆,看有没有改善

@jjeemm77 :有什么好的建议?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0的保护有几种情况:VCC OVP,VCC UVLO,输出端的OCP,DC Error。看你的情况,触发OCP的可能性较大,你 ...

dddd

网友C:
触发OCP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电阻是75欧/25W电阻,3110供电电压是DC24V,我测量3110输出脚的PWM波形有畸变,在幅值增大时畸变更严 ...

使用75ohm的电阻,触发OCP基本不可能。应该是触发了DC Error,你看看你3110触发保护以后,是不是不能自动恢复,需要芯片重新上电?
另外,没搞清楚你怎么会用75ohm那么大的电阻,计算得到的功率采3.8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