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TIM1互补输出模式,互补通道的占空比不能改变

楼主(2018-09-19):
问题已解决,是在其他地方的疏忽以及自己观察不仔细造成的,属于愚蠢的错误,惭愧惭愧。。。。

\\=================================================================

大家好,最近在看网上的教程自学STM32,今天在试验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时,遇到了一个问题。

具体是,输出通道和互补输出通道各接上一个LED来直观的观察效果。
按照例程配置和初始化定时器和通道后,CH1和CH1N上接的LED会根据初始化时设定的TIM_Pulse值,有不同的明暗度,CH1和CH1N的明暗度相反,这应该符合互补输出的特性。

但是,如果在main函数里修改TIM1->CCR1的值,主通道LED的亮度会变化,但接互补通道的LED亮度没有变化。

请问这是为什么?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初始化的代码: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反向通道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ADVANCE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ADVANCE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刹车和死区结构体初始化-------------------*/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ADVANCE_TIM, &TIM_BDTRInitStructur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ADVANCE_TIM,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ADVANCE_TIM, ENABLE);

Main函数中的代码:实验结果是,只有主通道的LED出来呼吸灯效果,互补通道的LED一直不会动

if((Millis()-recMillis)<=(PWMLightCycle/2))
                {
                        TIM1->CCR1=PWMmax*((Millis()-recMillis)/((float)PWMLightCycle/2));
                }
                else if((Millis()-recMillis)<=(PWMLightCycle))
                {
                        TIM1->CCR1=PWMmax*(1-((Millis()-recMillis-(PWMLightCycle/2))/((float)PWMLightCycle/2)));
                }
                else
                {
                        recMillis=Millis();
                }

网友A:
互补通道共用一个CCR值,你修改了两个通道都会相应改变。
你眼睛看不到差异也是可能的,找个示波器看看。

或者多调整几个数据比较下。

网友B:
哦  原来是共用的ccr

网友C:
改变一个 别的就会一起变化的

网友D:
不能单独改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