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步骤教你如何检查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8-09-19):
5个步骤教你如何检查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1. 首先说计算机的两大分支:通用型计算机,单片机。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计算机有五大部件组成,即 运算器 控制器 存储器 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

单片机是集成在一个IC芯片上的,IC芯片上集成了运算器 控制器 以及IO接口,相当与一个计算机系统了。而通用计算机是分模块的,比如内存条,CPU,显卡,这些设备是通过系统总线连接成一个计算机系统。所以可以看出,单片机是微计算机系统,正是因为小巧,价格也便宜,很适合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当然单片机的功能就没有通用型计算机的功能那么强大了。

2. 再说一下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是介绍计算机的基本原理,不涉及具体机型,比如说intel 8086,不以具体机型进行介绍与讲解。而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这门课程,是以8086为讲解对象的。当然介绍计算机原理的时候也可以以某一具体机型为例进行介绍,但是如果太针对某一机型,就无法体现计算机的原理的基础性了。

3. 单片机原理,我看过的一些单片机原理书籍,都是以MCS-51单片机讲解的,因为51内核的单片机是非常简单易学的,而且用途十分广泛。arm也是单片机的一种,是一种32的微控制器。而51单片机是8位的微控制器。

4. 计算机组成原理 汇编语言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计算机体系结构这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课。当然学习时,如果能把这几门课程都学一边,对计算机的理解更深,因为单独的一门课程讲的内容有限。

5. 不得不说,当今的课程真是一般般一般般,是真的不适合一个人自学。一路艰辛啊。以后就要学一些工业控制方面的内容了,PLC ARM。

如果出现单片机系统不正常工作,可以按以下步骤检查:

1. 查看门狗的复位输出,可能的话在电路板上加一个LED,下拉,这样看起来就更方便;要是看门狗复位信号有,往下。

2. 查单片机,看看管脚有没有问题;一般编程器能够将程序写入,说明单片机是好的;最好手头上准备一个验证过的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简单的程序,比如,在某个口线上输出1个1秒占空比的方波等,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

加一句:设计产品时,要在关键的地方:电源、串口、看门狗的输出和输入、I/O口等加不同颜色的LED指示,便于调试;作为批量大的产品,可以去掉部分LED,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一方面是流程保密。

3. 再查磁片电容,有些瓷片电容质量不行,干脆换了;顺便说一下,换器件最好使用吸锡带,将焊盘内的锡吸干净,再将器件拔出,这样不会损伤焊盘内的过孔;再将新的瓷片电容焊接上去的时候,用万用表量量是好的再焊。

4. 检查上面三点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最后只有换晶振了;再换晶振时要切记要买好的晶振,有些品牌质量比较好。

5. 以上按照以上步骤检测时,将无关的外围芯片去掉;因为有一些是外围器件的故障导致单片机最小系统没有工作。

楼主:


网友A:
正常都是看程序。

网友B:
判断有问题的吗?

网友C:
先检测晶振信号吧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单片机是微计算机系统

网友E:
主要还是程序的编写

网友F:
针对所有的单片机吗

网友G:
看看管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H:
现在都有逻辑 分析

网友I:
单片机是硬件和软件都需要检测。

网友H:
还是选择稳定可靠的单片机吧。

网友A:
单片机功能很厉害。

网友G:
使用示波器也可以

网友B:
程序怎么判断

网友F:
就是查看硬件吧

网友C:
还需要测量外部的信号。

网友E:
有软件代码吗?

网友D:
就是检测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