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69中的sin用法为什么sin0运算后得不到0?

楼主(2018-09-19):
sin0运算后得不到0,是不是头文件和路径设置不对呀

网友A:
得到多少呢?跟0很接近?

网友B:
用的浮点数吗,是不是因为浮点数里没有 0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多少呢?跟0很接近?

不是很接近,当弧度超过pi值时,甚至出现大于sin值大于1的情况。这个会不会跟内存空间分配有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浮点数吗,是不是因为浮点数里没有 0 呢

math和IQmathlib算的数值都有点问题。

网友B:
IQmath 是有 0 这个数的, 应该能够得到非常接近的0吧

网友C:
设置或配置问题       0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