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的通讯线上可以使用继电器来切换它与下面的哪个设备通讯吗?

楼主(2018-09-19):
485的通讯线上可以使用继电器来切换它与下面的哪个设备通讯吗?

网友A:
软件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硬件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硬件解决呢?

应用要求一定要硬件上切换

网友B:
你们的客户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地址吗?

网友C:
根本没有那个必要,用协议即可解决。

网友D:
用模拟开关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