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

楼主(2018-09-19):
如何编写DSP外部的Flash

网友A:
通过编程器编写

楼主:
多谢楼上,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B:
将OUT文件通过HEX转换程序转换为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

网友A:
嗯,再由编程器编写。

网友C:
需要根据Flash的说明,编写Flash的编写程序,将应用程序和编写Flash的程序分别load到RAM中,运行编写程序编写。

网友D:
没有烧写算法

网友:
写入外边flash的代码。

网友E:
通过DSP的SPI写入到外边flash中。

网友F:
FLASH烧写器

网友G:
能够烧写程序

网友H:
在线烧写外部存储器

网友I:
SPI烧写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通过编程器编写

有硬件电路吗?

网友K:
没有使用过。

网友L:
是烧写程序吗?

网友K:
这个jtag烧写吗?

网友D:
要自己手动编写烧写算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通过编程器编写

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
其他的方式接收你要烧录的程序

网友I:
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E:
或则使用烧写器也可以。

网友H:
编程器烧写

网友F:
可以实现批量烧写

网友G:
硬件可以直接烧写。

网友L:
存储数据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