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中断下面语句还会执行吗

楼主(2018-09-19):
在中断处理子程序里,程序还没处理完又使能该中断,请问该中断下面语句还会执行吗。
DMA中断()
{
    清中断标志;
  打开DMA中断;
  使能DMA中断;//DMA开始传输
   ...;                   //其他处理程序
     ...;
}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结合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来看

网友A:
一般同样的中断要先执行完才能响应第二次中断

楼主:
哦,那我明白啦,呵呵

网友B:
在中断里,总中断是自动关的(但也可以再次打开),所以不会

网友C:
优先执行中断的。

网友D:
后面还会执行的。

网友E:
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F:
完整的代码呢

网友G:
程序太长了吗?

网友H:
中断下面语句还会执行

网友I:
其他处理程序是多大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结合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来看

中断优先级重要。

网友K:
代码在哪处理的?

网友L:
DMA中断比较快。

网友H:
都是根据中断设置的。

网友C:
中断也是有优先级的。

网友G:
可以放在main函数里面。

网友D:
代码应该还有执行的。

网友F:
中断处理子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E:
你需要处理什么问题?

网友L:
DMA中断里面的代码不要太复杂了。

网友K:
怎么不放在主函数里面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结合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嵌套来看

中断优先级肯定优先执行DMA的

网友I:
执行的速度多快呢?

网友M:
DMA中断比较快

网友N:
使用的什么中断

网友O:
总中断是自动关的

网友P:
中断怎么设置的

网友Q:
还会继续执行的

网友:
中断处理和子程序调用都需要压栈以保护现场

网友R:
中断程序强调中断,必需保存现场

网友S:
中断服务子程序入口地址相对某一中断是固定的

网友T:
中断又叫异步中断,由硬件触发。

网友U:
中断处理的时候,不应该发生进程切换

网友V:
必须去实现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W:
在响应一个特定中断的时候,内核会执行一个函数

网友X:
中断就是硬件设备与处理器的一种交流方式

网友Y:
该事件的中断发生。

网友W:
中断处理程序或中断服务例程。

网友Q:
中断的特性。

网友V:
中断处理的步骤通常是先判断哪个设备引发了中断

网友:
中断处理一定会保存

网友U:
唯一能打断当前中断handler的只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R:
中断程序和原运行程序没有联系

网友T:
中断服务程序(中断处理函数)是一种处理中断响应的函数

网友S:
中断服务子程序用的是RETI

网友Y:
为了能够对该事件处理,必须要有一个处理该中断事件的函数

网友X:
这个语句肯定是优先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