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器的使用

楼主(2018-09-19):
void SPI_init()
{
        P5DIR  |=BIT3;  //P5.3 CE

        P5DIR  |=BIT2;
        P5OUT  |=BIT2;//WP引脚
        //P5OUT  &=~BIT2;//WP引脚

        //P5DIR  |=BIT0;  //P5.0 Hold
        //P5OUT  |=BIT0;
        //P5OUT  &=~BIT0;

        P3SEL  |=BIT1+BIT2+BIT3;  //SIMO SOMI UCLK
          U0CTL  =CHAR+SYNC+MM+SWRST;  //8位SPI,SPI模式,主机模式,保持在复位状态;   零;
          U0TCTL =SSEL1+STC;     //时钟源为SMCLK,3线模式;
          U0BR0  =0x002;
          U0BR1  =0x000;                //波特率设定
          U0MCTL =0x000;                //调整寄存器没有调整;
        ME1    =USPIE0;               //打开SPI使能
          U0CTL &=~SWRST;             //关复位

        //WRSR(0x00);                 //Flash去保护
}
void SPI_send(unsigned char byte)   //发送一个数据
{
              while((IFG1 & UTXIFG0) == 0); //等待发送数据缓存是否准备好接收新数据
        TXBUF0=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SPI_get()       //接收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in;

            while((IFG1 & URXIFG0)==0);        //等待接收完成
        in=U0RXBUF;
           return in;
}
执行读操作时只能读出一个数据,再然后程序就卡在 while((IFG1 & URXIFG0)==0);        //等待接收完成  这一步不走了。
SST25VF016B WP引脚和Hold引脚怎样连接? 芯片怎样去除写保护?

void WRSR(unsigned char byte)           //往状态寄存器里写一个字节 系统启动首先写WRSR(0x00)去除写保护
{
            CE0;
        SPI_send(0x06);
        CE1;
        CE0;
            SPI_send(0x01);        //发送写状态寄存器
            SPI_send(byte);
            CE1;
}
去除写保护  WRSR(0x00);?

楼主:
unsigned char SPI_get()       //接收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in;

            while((IFG1 & URXIFG0)==0);        //等待接收完成
        in=U0RXBUF;
           return in;
}

这一步in=U0RXBUF;是in=RXBUF0;

网友A:
楼主有什么问题?

楼主:
执行读操作时只能读出一个数据,再然后程序就卡在 “while((IFG1 & URXIFG0)==0);        //等待接收完成”  这一步不走了。
SST25VF016B WP引脚和Hold引脚怎样连接? 芯片怎样去除写保护?

网友B:
SST25VF016B WP引脚和Hold引脚连接,以及写保护,手册上有介绍啊
http://wenku.baidu.com/view/2f18961a6c175f0e7cd137a5.html

楼主:
我看这个手册啦!
wp应该接高电平,hold怎么接,不懂啊。

楼主:
这个我知道了,wp,hold都接高电平,一般来说用不到hold引脚

网友C:
flash的读写操作的注意读写前的保护机制的。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有中断吗?

网友E:
这个也判断不出的

网友F:
写保护不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SPI_get()       //接收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in;

这个网上的代码有吗

网友H:
硬件怎么设计的

网友I:
读写速度有关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执行读操作时只能读出一个数据,再然后程序就卡在 “while((IFG1 & URXIFG0)==0);        //等待接收完成” ...

去除写保护

网友K: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SPI_get()       //接收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in;

看看手册怎么写的

网友L:
SPI接口吗

网友K:
网上有手册的。

网友D:
是读写速度有关系吗?

网友J:
无法写入吗?

网友:
Flash存储器有啥问题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Flash存储器

网友E:
这个有啥现象吗?

网友H:
上传一下你的电路图。

网友F:
最好解除写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学习。

网友L:
这个IO有速度限制的。

网友M:
一般来说用不到hold引脚

网友N:
什么接口

网友O:
楼主有什么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