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漏接收

楼主(2018-09-19):
我目前做一个射频卡的相关项目,所用的是CC430的内嵌CC1101的芯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多人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能够实现不漏接收呢?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得需求

楼主:
或者说发送的方式要如何才能不会造成拥堵的情况呢?

网友B:
无线通讯也有一些通讯协议的,楼主采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C:
这个首先得保证信号非常好的吧

楼主:
433MHz的无线传感网,协议?这个CC430不就是普通的射频网络通信么?我还真不知道呢

楼主:
惆怅啊,信号问题如果不考虑的话,有办法么?

网友D:
单工通信肯定不能接受。

网友E:
楼主还是使用zigbee试试

楼主:
好吧,结贴了,下次再说吧

网友F:
使用中断响应的。

网友:
能不能定时扫描呀

网友G:
没有使用过。

网友H:
内嵌CC1101速度有啥用

网友I:
使用DMA吗?

网友J:
是固定的地址吗?

网友K:
可以使用NRF

网友L:
CC430没有使用过。

网友M:
能使用中断吗

网友N:
楼主有什么需求?

网友K:
NRF芯片速度很快。

网友F:
中断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J:
根据地址来区分吧。

网友:
定时器最快读取。

网友I:
发送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G:
24L01可以使用中断读取的。

网友H:
这个有其他的速度吗

网友N:
这个芯片响应速度很快吧?

网友M:
接受中断能够行吗?

网友L:
射频卡模块看着很麻烦。

网友O:
楼主采用的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P:
这是多点通信问题

网友Q:
不用读得考虑传输速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