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怎样查看生成代码的大小 ?

楼主(2018-09-19):
IAR 怎样查看生成代码的大小 ?

楼主:
怎么就找不到呢

网友A:
楼主是想看整个工程代码的多少?

网友B:
还是要看iar编译成目标代码之后的大小?

网友C:
楼主是准备自己优化?

网友C:
编译结果没有出么?没用过iar

网友D:
如果有时间的话, 楼主可以迎难而上, 通过编译指令处理不该优化的地方

网友E:
这个的在编译完成的下边的提示的文字部分有的啊,,,

楼主:
嗯,我明白了

网友F:
在输出里面有代码大小

网友A:
你是要匹配你的处理器吗

网友G:
IAR点MAKE,没有error的话最后会在Message框显示代码的大小

网友:
Message框显示

网友H:
编译会显示每个源文件编译生成的代码大小

网友I:
直接查看bin文件作为生成代码大小

网友J:
在文件名后面就可以看到各个部分代码大小

网友K:
电脑查看的是指hex文件的大小

网友L:
编译连接完成除输出上面的文字

网友M:
每次编译完成后,会在最后提示相关信息。

网友N:
经编译后   最下边的窗口中

网友O:
编译完后在浏览窗口看。

网友K:
hex文件的大小跟实际烧入片子的程序大小无关

网友G:
IDE Options -->Messages -->Show build messages选择 ALL

网友J:
编译后看代码大小。

网友:
在message框中配置编译信息显示为最详细的情况

网友I:
这个都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H:
还是直接生成bin文件

网友O:
KEIL和IAR都可以在编译完成自动显示生成的代码的大小

网友N:
code 后的数字即表示程序的大小

网友M:
升级下再试下.或者看map文件

网友L:
data = xxx bytes, code = xxx bytes等

网友P:
编译成目标代码之后就会显示的吧

网友Q:
Codewarrior 10.x 查看生成的代码大小的方法

网友R:
找到工程的linker map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S:
在message框内右键options

网友T:
编译完成后,IAR会给出有多少代码和ram被占用。

网友U:
Code是代码占用的空间

网友V:
AR 老版可以如下设置

在options中的Show build messages中选择ALL,重新编译后即可看到代码量的大小。

网友W:
在build窗口中点右键,选择all

网友S:
下拉框选ALL就行啦

网友X:
没有error的话最后会在Message框显示代码的大小

网友R:
后缀名是xMAP, 打开直接拉到最后可以看到.

网友Q:
在编译完成自动显示生成的代码的大小

网友T:
在tool选项中有个options 里面有message选项 选择ALL  就能看到了

网友U:
芯片内部 RAM 使用的空间

网友W:
然后重新编译一遍,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V:
在map中的最底部也可以。

网友Y:
这个可以编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