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18-09-19):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网友A:
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网友B:
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网友C:
内部时钟方式和外部时钟方式?

网友B:
推荐有源晶振,精度高。

网友D:
如果是时钟芯片可以选择32k的晶振。

网友E:
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

网友F:
现在的晶振这么多种类,可以选择的很多。

网友E:
要使用12Mhz的晶振吗

网友G:
8MHz的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F: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晶振,都是使用8M的晶振。

网友H:
具体说一下你的芯片和应用场合。

网友I:
使用有源晶振吧,精度高快。

网友J:
外部晶振选择可以大一点的。

网友K:
准备用在哪里的?

网友L:
正常可以选择8Mhz或者12Mhz的晶振。

网友M:
外部晶振要看你用在哪里的。

网友B:
正常都是两脚的晶振。

网友N:
现在很多的开发板都有电路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O:
你要用在哪个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