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430返回的数据

楼主(2018-09-19):
用430F149的UART1串口和PC的串口调试助手通讯,欲实现430接收PC的数据后即返回PC。调试时发现430可以接收到PC的数据,在PC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却看不到430返回的数据

网友A:
拖进去后再编译一下啊

楼主:
单步调试时查看到U1RXBUF和U1TXBUF均为PC发过来的数据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k,s;
//****************初始化时钟*************//
Init_Clk()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SELM1+SELS+DIVS_2;     //MCLK、SCLK均选择XT2=6M,SCLK进行4分频
}
//****************通讯操作***************//
#define U_E_H P3OUT|=BIT5       //通讯芯片使能控制
#define U_E_L P3OUT&=~BIT5
#define U1_R BIT7               //接收引脚
#define U1_T BIT6               //发送引脚
Init_USART()                    //初始化
{
  P3DIR|=U1_T+BIT5;             //引脚方向设置
  P3DIR&=~U1_R;                 //引脚方向设置
  P3SEL|=U1_R+U1_T;             //引脚功能设置
  U_E_H;                        //通讯芯片使能
  U1CTL|=SWRST;                 //开始设置串行口
  U1CTL|=CHAR;                  //8位数据位
  U1CTL&=~MM;                   //线路空闲多机协议
  U1CTL&=~PENA;                 //无校验
  U1CTL&=~SPB;                  //1位停止位
  U1CTL&=~SYNC;                 //异步通讯
  U1TCTL|=SSEL1;                //选择SMCLK
  U1BR1=0X00;
  U1BR0=0X9C;
  U1MCTL=0X40;                  //9600
  U1CTL&=~SWRST;                //串口设置结束
  ME2|=UTXE1+URXE1;             //发送、接收允许
  IE2|=URXIE1;                  //接收中断允许
  _EINT();                      //开全局中断
}
//****************主程序***************//
main(void)
{
  Init_Clk();
  Init_USAR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X_ISR(void)
{
   IFG2&=~URXIFG1;
   while(!(IFG2&URXIFG1));
   TXBUF1=RXBUF1;
   while((IFG2&UTXIFG1)==0);
   IFG2&=~UTXIFG1;
}
更多操作

网友B:
   IFG2&=~URXIFG1;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X_ISR(void)
{
   IE2 &=~URXIE1;
   while((IFG2&UTXIFG1)==0);
   TXBUF1=RXBUF1;
    IE2|=URXIE1;
}
当中断出发时,先关闭中断,查看发送寄存器空不,然后发送收到的数据,发送完毕,打开中断

楼主:
嗯,我研读一下 啊

网友C:
看看你的发送函数对不对

网友C:
所谓“双mic抗噪技术”是指通过技术处理,将外界的噪音消除而在这之中的“技术处理”,就是内置的2个麦克风,一个稳定保持清晰通话,另一个麦克风物理主动消除噪音,通过收集外界的声音,进行处理后,发出与噪音相反的声波,利用抵消原理消除噪音。

这……

网友D:
还有就是看看串口助手显示的格式。

网友E:
这个波特率一样吗?

网友F:
程序代码在哪呢

网友G:
串口调试助手是什么软件?

网友H:
这个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
示波器测量信号吧。

网友I:
能够发送吗?

网友J:
字符串有问题?

网友K:
使用16进制显示。

网友L:
单步调试有问题?

网友M:
首先确保单片机没有问题。

网友I:
返回的是字符串吗?

网友E:
波特率不一样无法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G2&=~URXIFG1;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OR

网友F:
没有代码看不到这个问题。

网友H:
配置115200波特率吧

网友G:
看看网上有什么代码吧。

网友M:
单片机的波特率配置好了吗?

网友L:
全速运行也这样吗?

网友K:
16进制有问题吧。

网友J:
不要发送识别不了的字符。

网友N:
这种问题一般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官网有类似的例程,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O:
查看发送寄存器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