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楼主(2018-09-19):
#define     LED                                  ( PIN1 )

//  port E
#define     STATUS_OUTPUT                        ( PIN1 )

//  analog
#define     ANALOG_CHAN_PFC_VOUT_BULKA           ( 0 )
#define     ANALOG_CHAN_LAMP_SELECTION           ( 2 )
#define     ANALOG_CHAN_BUS_VOLTAGE_VSENSE       ( 3 )
#define     ANALOG_CHAN_PFC_DRIVE_VACINSENSE     ( 5 )
#define     ANALOG_CHAN_BOARD_TEMPERATURE        ( 6 )
#define     ANALOG_CHAN_HEATSINK_TEMPERATURE     ( 7 )
#define     ANALOG_CHAN_LINE_VOLTAGE             ( 8 )
#define     ANALOG_CHAN_PWMDIM_INPUT             ( 9 )
#define     ANALOG_CHAN_AMPLIFIED_CHANNEL_0      ( 11 )

这上面是一个数字电源软件里面的部分程序,不明白什么意思,哪位告知下?

网友A:
本质上就是个宏定义,要看程序怎么使用这个宏

就是定义PIN号,ADC通道等

网友B:
#define  ANALOG_CHAN_PWMDIM_INPUT  ( 9 ),凡是出现 ANALOG_CHAN_PWMDIM_INPUT 用9 替换。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