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瑞萨g12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8-09-19):
各位大佬,小弟正在做g12芯片的低功耗问题,新建一个空程序,只跑STOP();和NOP();。但是测量VCC的电流一直是在0.3ma左右,和手册上的数据甚远,有没有大佬做过G12的低功耗,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低功耗哪有这么简单,看手册,哪些东西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哪有这么简单,看手册,哪些东西要关闭

手册待机模式就是直接通过stop指令进入stop模式啊,只把port配置好,oc输出上拉的配置了高电平,其他东西都没有打开,按手册应该进入stop模式。但是电流一直维持在0.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