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8-09-19):
用MSP430F149单片机的ADC采样电源电压,用的内部2.5V标准电压,电源电压最大4V,所以我用10K的电阻分压,可是最终采样到的电压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A:
你对比下,开发板和你的MSP430F149电路是否有不同?

网友B:
这个情况的需要对比下的看看,有可能是你的硬件部分除了啥问题的

网友C:
还一个就是你的单片机的AD采集的正常运行没有的啊

网友D:
上述两个问题的都仔细的检查下的吧,采用对比试验的检查,很容易找的问题的根源的

网友B:
是啊,楼上说的也是啊,可以参照下的,对比调试的就知道是哪的问题的了

网友E:
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可能你自己的电源供电也有问题的。

楼主:
嗯,我看下哈

网友F:
万用表测量的是多大?

网友:
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G:
ADC程序有问题

网友H:
分压有啥问题

网友I:
分压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J:
电阻分压啥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显示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选用的是什么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下,开发板和你的MSP430F149电路是否有不同?

这个硬件的问题咯

网友N:
分压之后是信号不完整了吗

网友H:
可能阻抗匹配有问题

网友F:
分压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G:
这个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
来个原理图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N:
有放大电路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下,开发板和你的MSP430F149电路是否有不同?

分压电阻很容易看出区别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我用开发板测量电池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显示正常

是高精度的电阻吗?

网友K: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J: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使用三极管试试看。

网友O:
没有采到电压,先看硬件连接,在看AD是否设置的对

网友P:
建议先检查硬件连接,可以先运行下官网例程。
没问题的话再查程序问题

网友Q:
我看是通道没有搞对吧

网友R:
AD没采到信号

网友S:
跑官方例程序试试看。

网友T: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U:
需要你把ADC的代码和你采用的模式帖出来。

网友V:
确定你是不是买到了假片子

网友W:
3.3V以上电源?

网友X:
接个电阻到地

网友Y:
单片机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Z:
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A:
具体的还需要全面考虑

网友AB:
把你的软件和硬件上传看看

网友W:
一直在波动的数据?

网友S:
用外部输入5V参考电压?

网友V:
采样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T:
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U:
先确定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B: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A:
主要是设计准确度要求多高。

网友Z:
AD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Y:
用电脑供电

网友X: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