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双边沿捕获和上下边沿捕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9-19):
在使用中好像都是测得脉冲周期,双边沿可不可以只测高电平脉冲宽度?

网友A:
典型的,双边沿捕获本来就是用来测试脉冲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宽度的,单边沿捕获用来测试脉冲周期。

楼主:
怎么用?怎么我用起来都是测脉冲周期,在哪里设高电平和低电平?

楼主:
我把数据手册关于timer2捕获这节看完了,也没有看见\使用上有什么区别,高低电平也没有看见在哪里里设置

网友B:
测高电平就是,先测一个周期信号,然后再测两个边沿的,刚好是一个的和啊。

网友B:
测出双边沿的,然后判断当时的状态,如果是低电平,那么刚才的数据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那么刚才测的是低电平。

网友B:
你的明白吗

楼主:
大虾们,不要凭想像分析,问题是三种模式读出的都是周期信号,读不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数据,不要纸上谈兵,给个例程出来吧

楼主:
最好经过实测的例程

楼主:
数据手册上对这三种方式也没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用?怎么我用起来都是测脉冲周期,在哪里设高电平和低电平?

当采用双边沿捕获时候,当每一个捕获完成中断发生后,很明显,你只需要测量该捕获端口是什么电平,就可以明确知道本次发生的是什么电平的捕获。
比如测试出来,是低电平,那么很明显,本次中断发生的是下降沿捕获,我测试的就是高电平脉宽。
反之,如果中断后,测试的捕获端是高电平,那么很明显这次捕获的就是低电平脉宽。
并不进行测试,直接把相邻2次数据加起来,那么就是被测信号的完整周期。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是厂家例程库的头文件定义有问题

楼主:
头函数里,实际上把三种形式都定义为了上升沿,昨天晚上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原因,新唐的固件库做得不严谨

楼主:
把有关timer2的寄存器,都对照手册查了一遍

网友C:
新塘那帮技术工程师本来就不怎样. 写的库都没认真测试过...很多BUG都是库造成的.效率超低,  所以小心使用.

很烂

网友D:
拿timer 2 capture作抓pwm
初始化
P05_Input_Mode;
                TIMER2_CAP0_Capture_Mode;
                IC6_P05_CAP0_BothEdge_Capture;

                set_ECAP;                                   //Enable Capture interrupt

                set_TR2;                                    //Triger Timer2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中断
void Capture_ISR (void) interrupt 12
{
        clr_CAPF0;                          // clear capture0 interrupt flag
              if(P05==0)
                                {
                                        input_capture_state=1;
                                low_input        = (C0H<<8)&0xff00;
        low_input |= C0L;                                                                                                    // For capture mode CxL/CxH with data capture from I/O pin
                                }else
                                {
                                        input_capture_state=2;
                                high_input        = (C0H<<8)&0xff00;
        high_input |= C0L;
                                }

                                clr_TF2;
}

楼主:
上面这段程序为什么要清TF2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这段程序为什么要清TF2呢?

清除TR2后,会关闭定时器,目前已计数会保留在TH2 TL2,你才能读出来,不然计数器仍然继续计数

网友E:
我看了下BSP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里写错了,贴出来参考下?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6850&extra=page%3D3&mobile=2

楼主:
上面这个贴已经发出来了

楼主:
Tf2不是溢出中断吗?溢出中断和捕捉中断不分开的吗?实测好像不清tf2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
我用的bsp1.03

楼主:
论坛置前贴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