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_Result 是什么

楼主(2018-09-19):
ADC, dc, AD

if (ADC_Result < 0x1FF)
这是一个条件语句,括号里面的是  ADC_Result<111111111(二进制)

网友A:
估计是ADC转换后的结果

网友B:
嗯,这个要看你程序里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C:
返回的ADC数值。

网友A:
括号里面的是  ADC_Result<111111111(二进制)???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

网友D:
16位无符号整型

网友E:
这个是什么代码的

网友F:
多少位的ADC呢?

网友G:
楼主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ADC转换后的结果

就是代码转换的结果。

网友H:
这个有啥问题?

网友I:
就是10位的ADC代码

网友J:
if (ADC_Result < 0x1FF)   代码在哪里?

网友K:
条件判断在哪来实现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ADC转换后的结果

就是ADC的结果。

网友:
程序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D:
ad转换完成的结果

网友H:
不是正常的代码吗?

网友E:
就是ADC转换的结果。

网友G:
没有完整的代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ADC转换后的结果

判断了ADC的结果的有效性。

网友K:
是ADC转换结果吗?

网友J:
也看不出定义的是什么

网友I:
有的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F:
这个是判断ADC的有效性

网友M:
估计是ADC转换的结果,关键得看是怎么定义的ADC_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