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位置环控制参数理解

楼主(2018-09-19):
【不懂就问】
图中,是位置环控制的一个前馈控制
【1】以前净了解负反馈控制了,这里的前馈位置信号怎么理解?
【2】位置反馈为什么还要经过滤波?还有滤波时间常数

网友A:
马达停转后运动机构惯性还会继续运动,前馈控制就是让马达提前一个量停下,以提高控制精度.滤波是为了产生一个适当的前馈控制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停转后运动机构惯性还会继续运动,前馈控制就是让马达提前一个量停下,以提高控制精度.滤波是为了产生一 ...

早上好,先谢谢
我第一次在本论坛发帖就是你有给我解答回复
现在难得看到你不发资料,只打文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停转后运动机构惯性还会继续运动,前馈控制就是让马达提前一个量停下,以提高控制精度.滤波是为了产生一 ...

前馈提前量我懂了,给这个提前量滤波怎么理解?
第一:通过什么方式滤波
第二:一般只对正弦类的信号进行滤波,给空置量也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好,先谢谢
我第一次在本论坛发帖就是你有给我解答回复
现在难得看到你不发资料,只打文字啊 ...

资料怕啃了会头晕,哈哈,前馈控制也称超前校正,详见"现代控制工程 绪方胜彦"一书P573.

〓◆ 现代控制工程 绪方胜彦 947页 15.6M ◆〓
图灵 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第5版)689页 46.5M
图灵 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第5版)689页 46.5M
图灵 自动控制原理与设计(第5版)689页 46.5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馈提前量我懂了,给这个提前量滤波怎么理解?
第一:通过什么方式滤波
第二:一般只对正弦类的信号进行 ...

前馈输入信号是位置信号,根据这个信号的特性,得事先调理一下,这个位置信号有可能是电阻,电压,也可能是计数脉冲,你得转换成相应的控制信号,然后才迭加到位置环增益输出进行校正.这调理过程,对于电阻,电压模拟量就用得着滤波.计算很烦的,一些基本条件也不清楚,所以一般用实验方法确定参数较简便.空置量可视作频率或频幅为零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馈输入信号是位置信号,根据这个信号的特性,得事先调理一下,这个位置信号有可能是电阻,电压,也可能是计数 ...

下载去看P573咯,谢谢
另外看到您77年就在念书求学了,老前辈了

tyw
史上最苦命的老三届,哈哈

楼主(2019-03-19):
引用 网友A:
马达停转后运动机构惯性还会继续运动,前馈控制就是让马达提前一个量停下,以提高控制精度.滤波是为了产生一 ...

老师好!上午好
关于车载定压式广播的国标你有吗?
我想知道两个东西
【1】车载定压广播的频率是多少,包括输入带运放芯片的音频信号信号的国标,因为在选型功放芯片时,看到芯片的参数上有频率的范围

【2】定压式D类功放的测试国标
在网上搜索到如下的标准,感觉不是
【国家标准】 GB T 9396-1996 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标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上午好
关于车载定压式广播的国标你有吗?
我想知道两个东西

车载广播受设备限制,频响范围很窄,200Hz ~12kHz, 失真度≤ 10%,随便选个芯片就行了.
功放按常规调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广播受设备限制,频响范围很窄,200Hz ~12kHz, 失真度≤ 10%,随便选个芯片就行了.
功放按常规调试即可. ...

谢谢老师
还有点细节想了解
双通道功放的话,之前不知道意思
自己查找资料看了看,比如下图,D2025这款它就已经有通道1和2了,我只需要搭建外围就好了吗?
双通道在芯片内部来看,就是两个完全相同的功放(推挽电路)来驱动负载喇叭?
希望可以讲讲
哦,对了,要是有关于定压式D类功放的设计资料就更好了,包括音频变压器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还有点细节想了解
双通道功放的话,之前不知道意思

看农村有线广播P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农村有线广播P508.

谢谢,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农村有线广播P508.

对了,现在做车载的报站功放,因为传输距离长,负载喇叭多
为了减少线损才采用定压D类功放
先选择一款TPA系列的功放芯片,本来输出的信号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驱动喇叭
但是为了减少线损,只能先通过音频变压器,先升压
所以我查资料,看到说定压式的功放,规定是输出电压100V(下图),但是是有效值
那就有了我的问题了

【1】既然有效值是100V,就是要把芯片输出的几V信号先要升压成140V?
【2】您的资料中,说道定压功放属于大电压小电流,以此来减小线损能量,
定压功放的定义不是输出电压不变,而是给负载的电压是固定的,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现在做车载的报站功放,因为传输距离长,负载喇叭多
为了减少线损才采用定压D类功放
先选择一款TPA ...

哈哈,木玩过,慢慢啃资料吧,少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木玩过,慢慢啃资料吧,少累

哈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木玩过,慢慢啃资料吧,少累

对了,老师
您之前给我贴的基本关于音频变压器设计的书(包括农村广播那本)
里面有说到音频频率和变压器匝数的关系吗?
现在想系统了解下变压器体积、音频信号频率宽度、信号频率、变压器绕组之间的关系
因为知道变压器对频率带宽是很有要求的
这方面的内容 看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可以吗?或者推荐什么都行

顺便有个问题请教,如果额定用于50Hz电源频率的变压器,用于25Hz频率,那么
所有匝数要加倍,否则空载电流很大,容易烧坏变压器,这个道理在哪儿?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老师
您之前给我贴的基本关于音频变压器设计的书(包括农村广播那本)
里面有说到音频频率和变压器 ...

〓◆ 变压器设计相关专辑 28 册 173M ◆〓
〓◆ 变压器设计相关资料 ◆〓 , 随便啾啾哦 已重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变压器设计相关专辑 28 册 173M ◆〓
〓◆ 变压器设计相关资料 ◆〓 , 随便啾啾哦 已重整

谢谢谢

网友B:
看到自带图书馆标签的坛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变压器设计相关专辑 28 册 173M ◆〓
〓◆ 变压器设计相关资料 ◆〓 , 随便啾啾哦 已重整

T叔,你有 UIC-568《铁路客车音响设备》这个标准的文档吗?需要一份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你有 UIC-568《铁路客车音响设备》这个标准的文档吗?需要一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