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压敏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8-09-19):
在电路保护设计中,电路保护器件的选择和应用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电子系统电路保护方案的保护效果,那我们优恩讲讲熟知的防雷器件TVS和压敏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目前,国内不少需进行浪涌保护的设备上使用的是压敏电阻器。TVS管一般用于电路快速瞬变脉冲群的防护,其特性比压敏电阻器优越得多,有以下的共同点和区别:
1.TVS管和压敏电阻不象开关元件那样具有开关特性,而是类似稳压二极管那样具有稳压特性。
2.压敏电阻能承受更大的浪涌电流,而且其体积越大所能承受的浪涌电流越大,最大可达几十kA到上百kA;但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较差,大电流时限制电压较高,低电压时漏电流较大。
3.TVS管的非线性特性和稳压管一样,击穿前漏电流很小,击穿后是标准的稳压特性,比起压敏电阻来TVS管最大箝位电压偏离击穿电压较小,优于压敏电阻,但通流能力比压敏电阻较小。
4.从反应速度来看,TVS管的反应速度很快,为ps级,而压敏电阻反应速度较慢,为ns级。另外,两者的电容都较大(TVS管也有低电容产品)。
5.TVS管的可靠性高,不易劣化,使用寿命长。而压敏电阻的可靠性较差,易老化,使用寿命较短。
6. 压敏电阻是电阻的一种,瞬间大电压过来时阻值变小泄压;
TVS特点:
1. TVS管的反应速度很快,为ps级;
2. TVS管的可靠性高,不易劣化,使用寿命长;
3. TVS钳制电压比较低,但价格较高;
4. ESDdiode也属TVS管类,但它与一般的TVS管不同,ESD管承受瞬间电流比较小,所以Package做起来会比较小;要求承受电流时间也不同,一般TVS管是10/1000us,ESD diode管用在ns级别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就别多说了;
5. TVS是采用的半导体钳位原理,在经历ESD事件时,瞬间将能量传递出去,对器件本身并无影响;
6. TVS一般用于处级和次级保护,ESD主要用于板级保护;
7. 选择TVS一般是看器件的功率和封装,ESD器件一般看中的是它的ESD rating (HBM/MM)IEC61000-4-2LEVEL,高速的USBI/O很重视它的C.当然他们的ppk.IPP.VC.Vbr.Vm也都很重要;
8. TVS是一种二极管,受高压会反向击穿,高压直接泄地;
9. TVS耐压值高,ESD效果好,成本贵。
压敏电阻特点:
1. 压敏电阻反应速度较慢,为ns级;
2. 压敏电阻具有尺寸小,不占空间,成本低等因子.可靠性较差,易老化,使用寿命较短;
3.压敏电阻cj,反应慢;
4. 压敏电阻采用物理吸收原理,每经过一次ESD事件,材料就会受到一定物理损伤,形成永久性的漏电通道;
5. 压敏电阻是0603,封装工作电压5v, 容值0.2pf是业界中目前最低的容值;
TVS管和压敏电阻的区别在于:压敏电阻能承受更大的浪涌电流,而且其体积越大所能承受的浪涌电流越大,最大可达几十kA到上百kA;但压敏电阻的漏电流较大,非线性特性较差(动态电阻较大),大电流时限制电压较高,且所能耐受的冲击电流的大小随冲击次数的增加而减小(降额特性),较易老化。TVS管的非线性特性和稳压管完全一样,动态电阻较小,限制电压较低,且不易老化,使用寿命长,但通流能力较小(10/1000μs波峰值电流在几A至几百A之间)。再有就是反应速度不同,TVS管的反应速度极快,为ps级,而压敏电阻反应速度稍慢,为ns级。

网友A:
你是来提问题的吗?自问自答有显摆的嫌疑。

网友B:
        挣‘工分’呐!…

网友C:
楼主应该说说TVS  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