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43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9-19):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Cry1602.c"

uchar *s1 = "welcome!";

void main( void )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uchar i;
    WDTCTL = WDT_ADLY_250;               //间隔定时器,定时16ms
   //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LcdReset();
    DispStr(4,0,s1);
    LocateXY(0,9);                      //确定写入字符的显示位置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12;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while(1)
    {
        LcdWriteCommand(0x05, 1);           //整体显示右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LcdWriteCommand(0x07, 1);           //整体显示左移

        for(i = 24; i > 0; i--)
        {
            LcdWriteData(0x20);
            //延时250ms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
}

楼主:
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e27]: Entry "Delay5ms" in module cry1602 ( D:\MSP430_WorkSpace\test2\Debug\Obj\cry1602.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 ( D:\
MSP430_WorkSpace\test2\Debug\Obj\main.r43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友A:
貌似Delay5ms重复定义了。

网友B:
你的 "Cry1602.h"和 "Cry1602.c"两个文件里的代码是怎么样的?

网友C:
没有定义这个函数吗

网友D:
这个别定义试试。

楼主:
解决了,多谢大家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无法显示?

网友G: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H:
硬件电路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的 "Cry1602.h"和 "Cry1602.c"两个文件里的代码是怎么样的?

这个没有代码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多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貌似Delay5ms重复定义了。

这个不是问题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e27]: Entry "Delay5ms" in module cry1602 ( D:\MSP430_WorkSpace\test2\Debug\ ...

这个重复定义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e27]: Entry "Delay5ms" in module cry1602 ( D:\MSP430_WorkSpace\test2\Debug\ ...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这个是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多谢大家

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E:
是无法显示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的 "Cry1602.h"和 "Cry1602.c"两个文件里的代码是怎么样的?

都是固定的驱动吧。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有可能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代码有问题呢?

网友N:
测量输出的信号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e27]: Entry "Delay5ms" in module cry1602 ( D:\MSP430_WorkSpace\test2\Debug\ ...

Delay5ms这个删除一个。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e27]: Entry "Delay5ms" in module cry1602 ( D:\MSP430_WorkSpace\test2\Debug\ ...

cry1602的代码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貌似Delay5ms重复定义了。

可能延时有问题。

网友O:
函数没有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