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键盘拆了,给它洗个澡

楼主(2018-09-19):
刚买了套螺丝刀套装,300块呢,是JD众筹的那款,感觉不太值,但既然买了,就用用它吧。
看我来拆个键盘。。。。

↓  300元的螺丝刀

↓  就这样重复了好多好多遍,就可以洗刷了

↓  我家小猫来凑热闹了

↓  看看小水珠

↓  洗完后,顺便看看内部构造

↓  USB接口板

↓  看看键盘的电路板,这种工艺也叫FPC吗??

↓  软软的

↓  软软的有两层,当按按键的时候,上层触点与下层触点接触,形成通路,比PCB板便宜很多,也许!

网友A:
看完你的图片,再看看我的键盘,也该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你的图片,再看看我的键盘,也该清洗了。

趁着天热,洗了吧。。。

网友B:
我也看了下我的笔记本键盘,还是不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了下我的笔记本键盘,还是不洗了吧

用暴力风扇吹吹。。。

网友C:
原来键盘可以水洗,我还以为怕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键盘可以水洗,我还以为怕水呢

没通电怕啥,我的MP4被洗衣机洗了,晾干后还是杠杠的

网友D:
我拆过几回, 国产的便宜货 一拆就坏了, 装回去个别键不灵了.
进口的还好,还能装回去.
特别关键的事,  水要清理干净,再装,不然... 完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键盘可以水洗,我还以为怕水呢

他都没有说关键点,  只是显摆一下, 你上去 分分钟钟 换键盘

网友E:
笨蛋每个键都可以抠下来的那样才能洗干净。。。。。

网友F:
买个键盘防尘套,就不用这样麻烦了。每次只洗防尘套就好了。

网友G:
键盘太肮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几回, 国产的便宜货 一拆就坏了, 装回去个别键不灵了.
进口的还好,还能装回去.
特别关键的事,  水要 ...

热风枪吹了好久,但是还是电吹风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都没有说关键点,  只是显摆一下, 你上去 分分钟钟 换键盘

哈哈哈 看透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笨蛋每个键都可以抠下来的那样才能洗干净。。。。。

能偷懒就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键盘防尘套,就不用这样麻烦了。每次只洗防尘套就好了。

我这键盘 用不起套啊

楼主:
公司的更脏,都没人打理

网友H:
得到楼主真传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洗衣粉能不能透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洗衣粉能不能透入一下

呃呃呃~ 就是清水冲洗哇

网友J:
这个要用盐酸清洗才够彻底

网友K:
一个薄膜键盘而已,如果有空压机的话直接用气吹就行了。

网友L:
我都是一个个扣掉,用棉签擦!你这个够暴力

网友M(2018-11-25):
还是防水键盘好    脏了直接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