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经验

楼主(2018-09-19):
接上仿真器,发现不能下载,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有遇到过,IAR提示找不到目标!??
可能的原因: A 并口驱动能力不足,在电脑的BIOS界面下设置成ECP或者 ECP+EPP模式

楼主:
B JTAG线太长,一般超过20CM不推荐,而且这个线最好不要交叉缠绕,会影响实时在线调试

楼主:
C 你的负载太大,一般功耗相对比较大,电流超过20MA以上的板子,建议用外接电源,要不光靠并口那点驱动能力,那MCU的电压就要被拉低到不能写FLASH了,呵呵

网友A:
程序下载到一半,突然告警并报错,说某某地址写不进去

网友B:
芯片的复位电路引起的,在写FLASH的时候,会造成系统电压的一些波动,可能导致芯片复位,而为什么都是写到这个地址才错,那是IAR的问题,改用BSL再烧一边,就可以克服了

网友C:
芯片有可能死机了,给断电,拔掉JTAG没,稍后再试,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都不是上述的方法能解决的,告诉你一个更酷的办法,给芯片上电,电压=3.6V,重新写一次,一定OK.为什么,写不进FLASH主要是F1XX系列的写FLASH电压不能低于2.7V,一般2.5V以下才不能真正工作,因此用3.6V电压,什么样的片子都能写回来

网友E:
BTW,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写坏过一片MSP430的FLASH

网友F:
IAR找不到目标是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G:
重新更新一下驱动试试看。

网友H:
在设备管理器看到那个设备了?

网友I:
数字签名呢?

网友J:
Debugger能使用SmartRF下载hex文件

网友K:
需要2.0.0驱动

网友L:
IAR7.70版本仿真?

网友M:
无法识别芯片吗?

网友N: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O:
应该是Flash Programmer 2 不支持两线制吧

网友P:
默认情况下SmartRF Flash Programmer2 选择的是4线制的JTAG方式

网友Q:
插上UIF之后,设备管理器里面能找到吗?

网友O:
Mass Erase 功能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H:
解决的方法是重新更新驱动

网友N:
楼主通过什么解决的呢?

网友I:
原来是数字签名的问题

网友M:
也无法下载程序吗?

网友J:
物理芯片仿真调试下载

网友L:
IAR中仿真器的设置是怎么样的

网友K:
问题是以前的驱动没有

网友Q:
是不是高版本的IAR把仿真器的固件升级了啊 ?

网友P:
需要使用cJTAG的话,需要修改个文件。

网友R:
建议用外接电源,要不光靠并口那点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