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变压器油色谱分析注意事项

楼主(2018-09-19):
一.取样前准备

  器材:100mL玻璃针管、乳胶管、三通、胶帽、螺丝刀或扳手。

  1.玻璃针管、乳胶管和三通必须均为清洗干净或确认未被异常油样污染。

  2.针管柱芯和管套之间密封良好,无泄漏,拉动时无卡涩,无破损、裂开等。3.根据取样数量,每个样品必须至少有一个备用油样。

  4.取样设备应放置妥当,防止运输过程中玻璃器材间发生碰撞导致破裂。

  二.取样

  1.了解设备运行状态,正常运行还是有疑似故障,并告知试验人员。

  2.排残油

  先将乳胶管和取样阀相连,乳胶管长度一般不超过60cm,如不能满足现场取样要求,或特殊情况需要从设备上、中、下分别取样时可酌情加长。排出残油量通常不少于2L,如取样管路和阀门的死体积过大,排残油量可增加至3L以上。

  3.针管润洗

  取样前玻璃针管应用设备内变压器油进行充分润洗,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冲洗用油量不少于100mL,冲洗次数应不少于3次。

  4.取样

  取样时应保持针头与胶管连接紧密,减少与外界空气接触,确保油样中无气泡。

  取好的每一支油样针管上都贴好和设备名称对应的标签。

  三.试验前准备

  1.检查气路

  检查氮气、空气、氢气气瓶是否有足够压力,总压低于2Mpa时进行更换;检查减压阀低压侧压力表,一般在0.3Mpa左右;检查气路系统是否存在泄漏,尤其关注氢气,如发现泄漏应立即查找漏点并采取相应措施,确认解决后再开启气瓶。

  2.开机

  检查进样垫是否需要更换,打开仪器电源,检查气路二次调节后的压力表读数是否在正确的位置,检查仪器柱箱、热导、氢焰、转化炉等温度设置是否正确,热导桥流值是否正确。一切正常后,仪器开始升温。

  3.油样预处理

  将针管内变压器油排至余40mL,更换新胶帽并检查,防止震荡时松掉;

  用于加注平衡气的针管应确保无污染、不卡涩,取氮气冲洗不少于3次。

  当试验样品为新油或真空过滤后油样时应加大平衡气注入量至6mL以上。

  检查震荡仪各项设置是否正常,针管放入时与卡槽紧密贴合。

  四.样品检测

  1.标样标定

  检查仪器工作站中切换时间、进样量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被修改应由前一次修改人员恢复设置。

  用于进标气的针管和进样品气的针管应贴上对应的标签,严格区分。

  开启标气瓶,放出少量残气,取标气对仪器进行标定,检查各组分出峰是否正常,校正因子和保留时间是否与近期标定结果一致。

  标定完成后关紧标气瓶。

  2.转移样品气

  用于取样品气的玻璃针管应经过检查,确认气密性良好、无卡涩、未被异常气样污染,针头无堵塞。取气前针管需要用氮气或空气冲洗不少于3次,如果一次震荡待检测的有多个油样,需要对存样品气的针管进行编号,试验人员记录存样品气针管和油样针管的对应关系,避免发生张冠李戴。

  3.检测气样

  进气针管应确认未被污染,如前一次测试样品有异常,应使用氮气充分冲洗,然后进一针空气,确认污染已被冲洗干净后再进下一针样品。

  分析样品前检查脱气方式、计算方式等是否选择正确;点击“样品”时正确输入样品来源、脱气量、进气量等参数。

  4.关机

  仪器退出热导桥流,降温,关闭空气和氢气,仪器上二次调节压力表读数降至0时关闭仪器电源,30分钟后关闭氮气。

  五.异常油样处理程序

  对出现异常的试验数据应有高度敏感和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上报或告知对方。在有十足把握确定测试数据没有疑问之前,只要数据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还有主动权,反之一旦公布出去就将覆水难收,陷入被动。社为IC卡预付费电表dianbiao-she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