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过冲

楼主(2018-09-19):
使用TMS320F2812做信号通信时,控制外部的AD时候,却出现了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

楼主:
很大的毛刺

网友A:
前后级之间的阻抗的问题吧

网友B:
连线问题吧

网友C:
是控制端的到接收端的阻抗不匹配,造成了反射,进而产生了过冲现象

网友D:
通常信号线上的过冲,说明阻抗不匹配

网友E:
这种情况通常要考虑通过匹配电阻来改变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D:
我看也是阻抗匹配的问题的,调节下信号线上的匹配电阻的

网友E:
阻抗不匹配!!!!

楼主:
哦,对,多谢大家提醒~

网友F:
阻抗不匹配,出现功率发射

网友C:
这种硬件解决的方法很多了

网友E:
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G:
信号线上的过冲是阻抗不匹配

网友H:
当较快的信号沿驱动一段较长的走线, 而走线拓扑上又没有有效的匹配时, 往往会产生过冲。

网友I:
解决过冲的一般方法是匹配

网友J:
令驱动端的信号沿变缓

网友K:
使信号沿变缓的最常用的手法

网友L: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网友M:
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

网友N:
使用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O:
这里的“信号过冲”是指输入信号的幅值过大

网友P:
驱动端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PCB线)阻抗不匹配

网友Q:
多次反射叠加就会产生过冲

网友P:
信号传输时感受到阻抗变化时会产生反射

网友H:
这样可能给器件带来潜在的累积性伤害,缩短其工作寿命,从而影响产品的长期稳定性  。

网友O:
可以加限幅电路。

网友I:
消灭信号路径端点的阻抗突变

网友N:
信号线的线路信号干扰的

网友J:
使得原先的高速信号变得不那么“高速”。

网友M:
使用电容

网友K:
降低驱动器的驱动电流。

网友L:
可以导致电平的误判断。

网友Q:
可以在靠近驱动端一侧串一个几十欧姆左右的小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