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过msp430程序跑飞的的总结呢

楼主(2018-09-19):
谁有过msp430程序跑飞的的总结呢

网友A:
1.中断或主函数中有死循环,现象是程序停在某处。
2.堆栈溢出。现象是程序跑飞。
解决办法:
A.看中断有没有用 _EINT(),引起中断嵌套.
B.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Stack/Heap 将Stack size设置大一些。

网友A:
中断耗时太长,刚出中断又进去了.这时的现象是程序一直在中断中执行,回不到主函数。
检查CPU的电源是不是稳定,msp430在要保证程序正常运行,需保证Vcc大于1.8V。当电压低至0.8V时,程序仍有可能执行。这时的现象是PC指针乱飞,有复位,死机,停在中断,时钟频率发生变化等现象。

网友A:
程序编译没问题,下载程序后上电不断复位,该问题是由于WDT造成的(RAM的初始化时间大于WDT默认的32MS时间,因此MSP复位)根本原因是初始化的时间过长,超过了看门狗的时间,初始化完成以后才能进入main函数,这时关狗已经来不及了。

网友B:
解决的办法:
对你的数组用 __no init_定义,上电编译器不产生特殊的附加函数去初始化RAM.

网友B:
在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中选择 Override default programe,并将Entry lib 设置成 __program_start这时要修改Cstartup.S43(记得把它加入复制到工程而不是修改系统的),在第一条指令前加入关狗的指令,在main函数里再开(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B:
是的,如果用汇编,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要设置AD中断中断嵌套,怎么解决程序跑飞?我的程序是两个中断需要嵌套,但是进入AD后一直死在里面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D:
把程序弄好了,再加看门狗试试看吧。

楼主:
你里面的代码有问题了。
建议使用看门狗试试。

网友E:
有过这个跑飞的现象。

网友F:
当时定义的数组太大,计算的问题。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G:
你里面的代码有问题了。

网友H:
建议使用看门狗试试。

有过这个跑飞的现象。
当时定义的数组太大,计算的问题。

网友I: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
首先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中断变量,要在这些变量定义时前加 volatile,其次在主循环中读取中断变量前应该首先关闭全局中断,防止读到一半被中断给修改了

网友J:
无条件的死循环?

网友K:
看门狗没有关闭

网友L:
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减少局部变量,从而减少压栈的时候所需的空间。

网友M:
程序跑飞最终导致硬件异常中断的问题?

网友N: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O: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P:
程序运行进入异常

网友Q:
中断处理超时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J:
比如使用while(x);等待电平变化,正常情况下x都会变成0,就怕万一,因此最好加上时间限制

网友I:
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导致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
读完之后再打开全局中断;否则出现造成数据乱套。

网友Q:
意外中断。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

网友P:
崩溃了,严重可导致死机。

网友O:
)硬件系统有问题。

网友N: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M:
触发异常中断?

网友L:
试一试把你的被调用少函数直接内置到调用的地方并且把占用RAM大的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K:
有的单片机即使没使用看门狗开机时也有可能意外自动开启了最小周期的看门狗,导致软件不断复位,造成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