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看看我理解双边沿捕获是否正确

楼主(2018-09-19):
捕获有双边沿和单边沿触发。
单边我们都知道可以测出一个信号的周期。这个周期包含高电平部分和低电平部分。
而双边沿触发,测到的可能是低电平的部分或者是高电平的部分。
以上理解都没错,OK?
单独讨论双边沿:
当一个信号触发后,比如从一个边沿进入了另外一个边沿的时候,打个比方,从高电平开始,进入了低电平。这个时候会捕获一个值,这个值是不是就是高电平的长度?而这个时候进入了低电平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如果是低电平那么刚才测的数据属于高电平部分?

楼主:
对于这个捕获不是太懂,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最好实测给个例程,我想看一下n76e003怎么读出高低电平数据的,

网友A:
我说的timer2捕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timer2捕获模式☺️

我说的难道不是?我没那个板子啊,我只是看了个手册。

网友A:
呵呵,最好是用事实说话,不是所有的人光看手册就会编程,还要实践,

网友:
看来楼主没开发板。

网友A:
对不起,楼主你的分析是正确的,今晚上我加班把timer2的相关寄存器都实际运行检查了一遍,终于查到了原因,原来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今天我用厂家的BSP1.03的例程库改写测试了几遍,三种模式的结果都一模样,才提出这个问题。结果今晚上检查的结果是厂家的例程库的头文件有问题,我觉得厂家的提供的例程库不够严谨。原头文件#define        IC2_P10_CAP0_BothEdge_Capture                                CAPCON0|=SET_BIT4;CAPCON1|=0x30;CAPCON1&=0xBF;CAPCON2|=SET_BIT4;CAPCON3&=0xF0;CAPCON3|=0x02;改为#define        IC2_P10_CAP0_BothEdge_Capture                                CAPCON0|=SET_BIT4;CAPCON1|=0x32;CAPCON1&=0xBF;CAPCON2|=SET_BIT4;CAPCON3&=0xF0;CAPCON3|=0x02;就正常了,本来想减少时间,结果给厂家的例程库给陷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