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软起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8-09-19):
请问这个软起电路是如何实现工作的?
根据电路分析是先通过50的电阻回路为电容充电,当电压达到一定程度,TLP741接收Kzi低电平信号,光耦具备导通条件,但是之后两个SCR是如何导通的?看电路是通过104电容充电电压达到一程度实现的?
猜测是电路中电容104继续充电,当电容达到一定程度光耦完全导通,继续充电之后主电路SCR导通,电阻回路被短接,实现软起。
如果猜测正确的话,那么问题来了,电容是如何充电的?
如果猜测错误,是如何实现软起的?
多谢各位大神解惑。
图片又重新在multisim里画了一下,库中没有tlp741,无法仿真。

楼主:
@king5555 这个电路图是从论坛里看到的,好像是从三社的论坛里截下来的吧,电路原理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请问这个是如何工作的?先感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图片结点交叉完全没有标识出来。什么地方是交叉,什么地方又是连接,这个可是差一点就是**的距离哈。对不起没法帮助你。

网友B:
首先,在你的仿真电路中C12和R5没有和光耦的发射端并起来;其二,你在控制端输入5V,怎么可能有电流回路,应该接地。其他没看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你的仿真电路中C12和R5没有和光耦的发射端并起来;其二,你在控制端输入5V,怎么可能有电流回路, ...

确实,多谢指正,在这个原理图中两个SCR是如何实现先后导通从而达到软起的目的的?

网友C:
我感觉, 关键点是 741 和 C12, 在电压上升的过程中, 给 D12 的触发点慢慢提前, 完成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