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exit 和 return 的区别

楼主(2018-09-19):
exit(0):正常运行程序并退出程序;
exit(1):非正常运行导致退出程序;
return():返回函数,若在main主函数中,则会退出函数并返回一值,可以写为return(0),或return0。

详细说:

1.return返回函数值,是关键字;exit是一个函数。

2.return是语言级别的,它表示了调用堆栈的返回;而exit是系统调用级别的,它表示了一个进程的结束。
3. return是函数的退出(返回);exit是进程的退出。

4.return是C语言提供的,exit是操作系统提供的(或者函数库中给出的)。

5.return用于结束一个函数的执行,将函数的执行信息传出个其他调用函数使用;exit函数是退出应用程序,删除进程使用的内存空间,并将应用程序的一个状态返回给OS,这个状态标识了应用程序的一些运行信息,这个信息和机器和操作系统有关,一般是0 为正常退出,非0 为非正常退出。

6.非主函数中调用return和exit效果很明显,但是在main函数中调用return和exit的现象就很模糊,多数情况下现象都是一致的。 ----- exit 的调用一定终止进程,return则可能返回上一级函数!

楼主(点评):
对于 裸机 嵌入式程序而言,不支持用户用 exit 函数退出!

网友A:
单片机里我只见过return
电脑程序里或者命令行里面用过exit()
比如DOS命令里面启动的Python
你想退出Python就用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