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串口无线通信

楼主(2018-09-19):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B:
单工的怎么达到全双工的效果?

网友C:
怎么实现两台pc”同时”在串口助手里接发数据啊

网友D: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E(点评):
恩,说的很对。

网友F:
串口无线通讯是利用串口的通讯方式给无线模块发送数据的。

网友G:
楼主考虑的是无线通信模块吗?

网友H:
只能是配置两个串口通信模块了。

网友H:
以前用过的nrf都是单工通信。

网友I:
通信速度够,数据传输没有问题。

网友J:
感觉时序上要进行一定处理

网友K:
这个还真么想过

网友L:
很难达到啊

网友M:
串口的无线是什么

网友N:
串口是不冲突的。

网友O:
全双工的效果?

网友P:
直接就是串口的接口就行

网友Q:
串口不是直接通信吗

网友R:
使用中断

网友S:
这个不要规则。

网友T:
单工通信吗

网友U:
这个实现不来的。

网友R:
中断处理数据是最快的。

网友V:
串口使用中断吧。

网友Q:
你的双工是什么意思

网友M:
这个就是使用WiFi吧

网友P:
NRF通信不好实现的。

网友N:
发送和接受可以分开处理。

网友O:
楼主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U:
楼主可以通过多核处理实现。

网友T: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S:
可以通过中断判断接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