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外扩ZONE6或ZONE7

楼主(2018-09-19):
用EXPRESSIONS查看变量,不是数据不正常就是一个固定的值,我设置了CMD文件的指向为ZONE6,并在CMD文件中给出了段定义,在使用ZONE6区域之前,也对区域ZONE6进行了初始化,并初始化了XINTF接口,是在线仿真过程,不知道还有那些需要操作的吗?有大神帮帮我吧,好长时间了都,开发板上带着芯片IS6125616之类的外扩,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定义对应域内的基地址+偏移地址。指针对其操作 没响应吗  最好示波器看看cs等有变化不

好的,我试试指针,谢啦

网友A:
搂住解决了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