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

楼主:
假如一款DC5V充电产品用到锂电池充电IC4054,在电池3.6V也就是电池为额定电压时候,充电电流为1安培。

如果用另一个DC直流电源调节到3.6V代替电池,模拟电池(因为DC直流电源电压可调节)充电电流会变成多少?是0安吗?

因为条件有限,没有电池模拟仪器,只能能DC直流源代替。有谁试过的?

网友A(2018-09-19):
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想用DC电源模拟电池,然后用充电IC4054给DC电源充电,如果是这样的话,DC电源的输入电流应该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直流电子负载相关专辑 32册 127.9M ◆〓 2015.08.22 更新

有没有PT4302相关的资料 就是PT公司的 无线发送那块的 坛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想用DC电源模拟电池,然后用充电IC4054给DC电源充电,如果是这样的话,DC电源的输入电 ...

假如一款DC5V充电产品用到锂电池充电IC4054,在电池3.6V也就是电池为额定电压时候,充电电流为1安培。

如果用另一个DC直流电源调节到3.6V代替电池,模拟电池(因为DC直流电源电压可调节)充电电流会变成多少?是0安吗?

因为条件有限,没有电池模拟仪器,只能能DC直流源代替。有谁试过的?
--------------------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PT4302相关的资料 就是PT公司的 无线发送那块的 坛主

网友C:
电源是无法模拟电池的,因为电源具有调节能力而电池则没有。对电源进行“充电”,电源会认为负载变轻而减少输出直至无法正常工作。至于“充电电流”到底是多少,那要看电源的结构,可能为0也可能因倒灌而不为0,但不管是多少,这个电流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4054不是充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