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错误 JVM terminated. Exit code=1

楼主(2018-09-19):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

我这边遇到的错误是软仿的时候,运行代码将数据存储到文件的时候发生的:
我使用的是CCS4.1版本,C5509A的软仿芯片

---------------------------
Eclipse
---------------------------
JVM terminated. Exit code=1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Xms40m
-Xmx256m
-XX:MaxPermSize=96m
-DXPCOM.RUNTIM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xpcom.bridge.executeOnDedicatedThread=yes
-Dorg.eclipse.swt.browser.XULRunner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C:/Users/chenhaojie/Documents/workspace/
-ja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startup.jar
-os win32
-ws win32
-arch x86
-launche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eclipse.exe
-name Eclipse
-showsplash 600
-exitdata 2c8_294
-vm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vmargs
-Xms40m
-Xmx256m
-XX:MaxPermSize=96m
-DXPCOM.RUNTIM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xpcom.bridge.executeOnDedicatedThread=yes
-Dorg.eclipse.swt.browser.XULRunner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C:/Users/chenhaojie/Documents/workspace/
-ja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startup.jar
---------------------------
确定
---------------------------

CMD文件如下:

-w
-stack 500
-sysstack 500
-l rts55x.lib

MEMORY
{
    DARAM:        o=0x100,        l=0x07f00
    VECT :  o=0x0d000,        l=0x100
    DARAM2: o=0x0d100,        l=0x1f00
    SARAM:  o=0x10000,        l=0x30000
    SDRAM:        o=0x40000,        l=0x3e0000
}

SECTIONS
{
    .text:    {} > SARAM
    .vectors: {} > VECT
    .trcinit: {} > DARAM
    .gblinit: {} > DARAM
     frt:     {} > DARAM

    .cinit:   {} > DARAM
    .pinit:   {} > DARAM
    .sysinit: {} > DARAM
    .bss:     {} > SARAM
    .far:     {} > DARAM2
        dmaMem          {} >DARAM2
    .const:   {} > DARAM
    .switch:  {} > DARAM
    .sysmem:  {} > DARAM
    .cio:     {} > DARAM
    .MEM$obj: {} > DARAM
    .sysheap: {} > DARAM
    .sysstack {} > DARAM
    .stack:   {} > DARAM

}

log文件如下(多个):

#
# An unexpected error has been detected by HotSpot Virtual Machine:
#
#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0xc0000005) at pc=0x298f82d8, pid=8956, tid=3872
#
# Java VM: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1.5.0_14-b03 mixed mode)
# Problematic frame:
# C  0x298f82d8
#

---------------  T H R E A D  ---------------

Current thread (0x1abb91b0):  JavaThread "pool-3-thread-1" [_thread_in_native, id=3872]

siginfo: ExceptionCode=0xc0000005, reading address 0x2be3d640

Registers:
EAX=0x29e3d440, EBX=0x221f13f0, ECX=0x01000100, EDX=0x00800080
ESP=0x231ef204, EBP=0x231ef208, ESI=0x25f30020, EDI=0x25f30038
EIP=0x298f82d8, EFLAGS=0x00010202

Top of Stack: (sp=0x231ef204)
0x231ef204:   29e3d440 231ef228 2970a0a5 242a10d0
0x231ef214:   01000100 00000001 231ef27a 242a10d0
0x231ef224:   00000006 231ef27c 29707fc5 010000fa
0x231ef234:   00000007 231ef274 29880b09 00000000
0x231ef244:   2b43aee0 231ef284 29880be9 246f7fe8
0x231ef25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x231ef264:   00000000 00000000 24cba3c8 246f8ae0
0x231ef274:   00000000 231e0000 231ef604 29717fb8

Instructions: (pc=0x298f82d8)
0x298f82c8:   00 8b 4d 14 88 01 eb 17 8b 55 0c d1 ea 8b 45 fc
0x298f82d8:   8b 0c 90 81 e1 00 ff 00 00 8b 55 14 88 4a 01 8b

Stack: [0x231b0000,0x231f0000),  sp=0x231ef204,  free space=252k
Native frames: (J=compiled Java code, j=interpreted, Vv=VM code, C=native code)
C  0x298f82d8
C  0x2970a0a5
C  0x29707fc5
C  0x29717fb8
C  0x296f16b5
C  0x296f15b4
C  0x296f156f
C  0x296e7e27
C  0x296e8009
C  0x296f3b2c
C  0x296eb000
C  0x296e7880
C  0x296e3c8b

Java frames: (J=compiled Java code, j=interpreted, Vv=VM code)
J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JavaProxy.callXPCOMMethod(Ljava/lang/Object;Ljava/lang/String;[Ljava/lang/Object;Ljava/lang/String;)Ljava/lang/Object;
J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JavaProxy$3.call()Ljava/lang/Object;
J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Sync.innerRun()V
J  java.util.concurrent.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ScheduledFutureTask.run()V
J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ask(Ljava/lang/Runnable;)V
j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V+28
j  java.lang.Thread.run()V+11
v  ~StubRoutines::call_stub

---------------  P R O C E S S  ---------------

Java Threads: ( => current thread )
  0x247b89d0 JavaThread "Worker-24" [_thread_blocked, id=6004]
  0x2436c958 JavaThread "Timer-2"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708]
  0x247b8848 JavaThread "dss callback thread - 1" [_thread_blocked, id=7104]
  0x247b8538 JavaThread "Worker-21" [_thread_blocked, id=6776]
  0x247b83b0 JavaThread "Worker-20" [_thread_blocked, id=1012]
  0x247b8228 JavaThread "Worker-19" [_thread_blocked, id=6192]
  0x247b80a0 JavaThread "Timer-1"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708]
  0x247b7f18 JavaThread "Timer-0"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728]
  0x247b7d90 JavaThread "Worker-18" [_thread_blocked, id=7512]
  0x247b7c08 JavaThread "dss callback thread - 0" [_thread_blocked, id=7804]
  0x24b97ca8 JavaThread "Process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9024]
  0x24b97b20 JavaThread "In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916]
  0x24b9799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492]
  0x24b97810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3116]
  0x24b97500 JavaThread "Process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356]
  0x24b97378 JavaThread "In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772]
  0x24b971f0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9200]
  0x24b9706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596]
  0x24b96ee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7916]
  0x1e663f38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7368]
  0x1e663aa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6992]
  0x2436cae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8432]
  0x2436c7d0 JavaThread "MemoryServer.EventQueue" [_thread_blocked, id=3956]
  0x2436bd18 JavaThread "pool-2-thread-1" [_thread_blocked, id=8180]
  0x2436c1b0 JavaThread "Worker-15" [_thread_blocked, id=3744]
  0x1ac36b30 JavaThread "Worker-14" [_thread_blocked, id=5528]
  0x1abb9958 JavaThread "polling thread"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008]
=>0x1abb91b0 JavaThread "pool-3-thread-1" [_thread_in_native, id=3872]
  0x1e0ba8b8 JavaThread "Worker-1" [_thread_blocked, id=5596]
  0x1aae01e0 JavaThread "pool-1-thread-1" [_thread_blocked, id=6944]
  0x1a89c4f8 JavaThread "org.eclipse.jface.text.reconciler.MonoReconcil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156]
  0x1ac896e0 JavaThread "Start Level Event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972]
  0x1ac89558 JavaThread "Framework Event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544]
  0x1ac7e558 JavaThread "traceMsgQueueThread"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712]
  0x1ac589c8 JavaThread "State Data Manag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704]
  0x004fdbe8 JavaThread "Low Memory Detec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852]
  0x004fde08 JavaThread "CompilerThread0"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004]
  0x004fd260 JavaThread "Signal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300]
  0x004f2d38 JavaThread "Finaliz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40]
  0x004f0760 JavaThread "Reference Handl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368]
  0x007db868 JavaThread "main" [_thread_in_native, id=3732]

Other Threads:
  0x004ec800 VMThread [id=3820]
  0x00433338 WatcherThread [id=7128]

VM state:not at safepoint (normal execution)

VM Mutex/Monitor currently owned by a thread: None

Heap
def new generation   total 3456K, used 2195K [0x04620000, 0x049d0000, 0x059d0000)
  eden space 3136K,  63% used [0x04620000, 0x0480feb8, 0x04930000)
  from space 320K,  66% used [0x04980000, 0x049b4ee8, 0x049d0000)
  to   space 320K,   0% used [0x04930000, 0x04930000, 0x04980000)
tenured generation   total 43848K, used 28457K [0x059d0000, 0x084a2000, 0x14620000)
   the space 43848K,  64% used [0x059d0000, 0x0759a510, 0x0759a600, 0x084a2000)
compacting perm gen  total 46848K, used 46761K [0x14620000, 0x173e0000, 0x1a620000)
   the space 46848K,  99% used [0x14620000, 0x173ca570, 0x173ca600, 0x173e0000)
No shared spaces configured.

Dynamic libraries:
0x00400000 - 0x0040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0x77d70000 - 0x77ef0000         C:\windows\SysWOW64\ntdll.dll
0x76b10000 - 0x76c20000         C:\windows\syswow64\kernel32.dll
0x773b0000 - 0x773f7000         C:\windows\syswow64\KERNELBASE.dll
0x754c0000 - 0x7553d000         C:\windows\SysWOW64\SYSFER.DLL
0x775f0000 - 0x77691000         C:\windows\syswow64\ADVAPI32.dll
0x76d00000 - 0x76dac000         C:\windows\syswow64\msvcrt.dll
0x775d0000 - 0x775e9000         C:\windows\SysWOW64\sechost.dll
0x769b0000 - 0x76aa0000         C:\windows\syswow64\RPCRT4.dll
0x75870000 - 0x758d0000         C:\windows\syswow64\SspiCli.dll
0x75860000 - 0x7586c000         C:\windows\syswow64\CRYPTBASE.dll
0x76fd0000 - 0x770d0000         C:\windows\syswow64\USER32.dll
0x76790000 - 0x76820000         C:\windows\syswow64\GDI32.dll
0x76520000 - 0x7652a000         C:\windows\syswow64\LPK.dll
0x76db0000 - 0x76e4d000         C:\windows\syswow64\USP10.dll
0x753a0000 - 0x753ec000         C:\windows\system32\apphelp.dll
0x6f350000 - 0x6f569000         C:\windows\AppPatch\AcGenral.DLL
0x76ab0000 - 0x76b07000         C:\windows\syswow64\SHLWAPI.dll
0x70b20000 - 0x70ba0000         C:\windows\system32\UxTheme.dll
0x718b0000 - 0x718e2000         C:\windows\system32\WINMM.dll
0x711c0000 - 0x711cf000         C:\windows\system32\samcli.dll
0x76630000 - 0x7678d000         C:\windows\syswow64\ole32.dll
0x76e50000 - 0x76ee1000         C:\windows\syswow64\OLEAUT32.dll
0x681d0000 - 0x681e4000         C:\windows\system32\MSACM32.dll
0x75400000 - 0x75409000         C:\windows\system32\VERSION.dll
0x758d0000 - 0x7651c000         C:\windows\syswow64\SHELL32.dll
0x680b0000 - 0x680b3000         C:\windows\system32\sfc.dll
0x680a0000 - 0x680ad000         C:\windows\system32\sfc_os.DLL
0x751e0000 - 0x751f7000         C:\windows\system32\USERENV.dll
0x751d0000 - 0x751db000         C:\windows\system32\profapi.dll
0x70920000 - 0x70933000         C:\windows\system32\dwmapi.dll
0x77430000 - 0x775cd000         C:\windows\syswow64\SETUPAPI.dll
0x76540000 - 0x76567000         C:\windows\syswow64\CFGMGR32.dll
0x778e0000 - 0x778f2000         C:\windows\syswow64\DEVOBJ.dll
0x776a0000 - 0x777e0000         C:\windows\syswow64\urlmon.dll
0x76ca0000 - 0x76ccf000         C:\windows\syswow64\XmlLite.dll
0x777e0000 - 0x778d5000         C:\windows\syswow64\WININET.dll
0x77110000 - 0x77311000         C:\windows\syswow64\iertutil.dll
0x76830000 - 0x76951000         C:\windows\syswow64\CRYPT32.dll
0x76fc0000 - 0x76fcc000         C:\windows\syswow64\MSASN1.dll
0x75140000 - 0x75152000         C:\windows\system32\MPR.dll
0x76570000 - 0x765d0000         C:\windows\system32\IMM32.DLL
0x76ef0000 - 0x76fbd000         C:\windows\syswow64\MSCTF.dll
0x6d640000 - 0x6d7de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client\jvm.dll
0x6d290000 - 0x6d29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hpi.dll
0x76820000 - 0x76825000         C:\windows\syswow64\PSAPI.DLL
0x6d610000 - 0x6d61c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verify.dll
0x6d310000 - 0x6d32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dll
0x6d630000 - 0x6d63f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zip.dll
0x6d4d0000 - 0x6d4e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net.dll
0x770d0000 - 0x77105000         C:\windows\syswow64\WS2_32.dll
0x76aa0000 - 0x76aa6000         C:\windows\syswow64\NSI.dll
0x74300000 - 0x7433c000         C:\windows\system32\mswsock.dll
0x73010000 - 0x73016000         C:\windows\System32\wship6.dll
0x6d4f0000 - 0x6d4f9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nio.dll
0x6d1f0000 - 0x6d20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deploy.dll
0x6d5c0000 - 0x6d5e5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RegUtils.dll
0x74530000 - 0x74776000         C:\windows\system32\msi.dll
0x74e70000 - 0x7500e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windows.common-controls_6595b64144ccf1df_6.0.7601.18837_none_41e855142bd5705d\comctl32.dll
0x74d20000 - 0x74d64000         C:\windows\system32\dnsapi.DLL
0x75120000 - 0x7513c000         C:\windows\system32\iphlpapi.DLL
0x75110000 - 0x75117000         C:\windows\system32\WINNSI.DLL
0x74c90000 - 0x74ce2000         C:\windows\system32\RASAPI32.dll
0x74c70000 - 0x74c85000         C:\windows\system32\rasman.dll
0x74c60000 - 0x74c6d000         C:\windows\system32\rtutils.dll
0x74c50000 - 0x74c56000         C:\windows\system32\sensapi.dll
0x1b620000 - 0x1b67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220\1\.cp\swt-win32-3232.dll
0x76c20000 - 0x76c9b000         C:\windows\syswow64\comdlg32.dll
0x73580000 - 0x735a1000         C:\windows\system32\MSVFW32.dll
0x1b880000 - 0x1be7b000         C:\windows\system32\SOGOUPY.IME
0x74010000 - 0x74015000         C:\windows\system32\MSIMG32.dll
0x73fb0000 - 0x74008000         C:\windows\system32\WINHTTP.dll
0x73f60000 - 0x73fb0000         C:\windows\system32\webio.dll
0x73f20000 - 0x73f5c000         C:\windows\system32\OLEACC.dll
0x753f0000 - 0x753f3000         C:\windows\system32\api-ms-win-core-synch-l1-2-0.DLL
0x74cf0000 - 0x74d11000         C:\windows\system32\ntmarta.dll
0x76960000 - 0x769a5000         C:\windows\syswow64\WLDAP32.dll
0x72240000 - 0x723fa000         E:\software install\sougou\SogouInput\Components\PicFace\1.1.0.1835\PicFace.dll
0x1fae0000 - 0x1fbfe000         E:\software install\sougou\SogouInput\9.1.0.2589\Resource.dll
0x1cd20000 - 0x1cd2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173\1\.cp\os\win32\x86\localfile_1_0_0.dll
0x1cd30000 - 0x1cd3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177\1\.cp\os\win32\x86\win32refresh.dll
0x20f80000 - 0x20f9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220\1\.cp\swt-gdip-win32-3232.dll
0x70f20000 - 0x710b1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windows.gdiplus_6595b64144ccf1df_1.1.7601.23894_none_5c0be957a009922e\gdiplus.dll
0x747e0000 - 0x747f7000         C:\windows\system32\CRYPTSP.dll
0x747a0000 - 0x747db000         C:\windows\system32\rsaenh.dll
0x74790000 - 0x7479e000         C:\windows\system32\RpcRtRemote.dll
0x77320000 - 0x773a3000         C:\windows\syswow64\CLBCatQ.DLL
0x714d0000 - 0x714fe000         C:\windows\system32\mlang.dll
0x7c000000 - 0x7c054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msvcr70.dll
0x7c080000 - 0x7c0f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msvcp70.dll
0x7c140000 - 0x7c23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mfc70.dll
0x1ed00000 - 0x1ed1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cToolsIF.dll
0x1ed20000 - 0x1ed8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ctools.dll
0x1ee00000 - 0x1f06e000         C:\windows\system32\xerces-c_2_5_0.dll
0x1ed90000 - 0x1eda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JTrace.dll
0x1edb0000 - 0x1edc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TraceFactory.dll
0x21920000 - 0x2196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CD.dll
0x1f070000 - 0x1f09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storm21.dll
0x1edd0000 - 0x1edef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util21.dll
0x21970000 - 0x21a4c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21.dll
0x21210000 - 0x2122c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LIBBZ2.dll
0x75010000 - 0x75105000         C:\windows\system32\PROPSYS.dll
0x20e10000 - 0x20e1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bin\win32\LibraryLoader.dll
0x74350000 - 0x743d7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vc80.crt_1fc8b3b9a1e18e3b_8.0.50727.5592_none_d09196c24426e2d4\MSVCP80.dll
0x743e0000 - 0x7447b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vc80.crt_1fc8b3b9a1e18e3b_8.0.50727.5592_none_d09196c24426e2d4\MSVCR80.dll
0x22180000 - 0x221e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CCReg.dll
0x221f0000 - 0x2224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Logger.dll
0x22250000 - 0x222a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fsutil.dll
0x222b0000 - 0x2234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rtdx.dll
0x22350000 - 0x224f6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setup_parser.dll
0x22150000 - 0x2215b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uscif\jtagdata.dll
0x22500000 - 0x2250e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ti_targetdb_parser.dll
0x22520000 - 0x2271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xerces-c_2_5_0.dll
0x22880000 - 0x2288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javaxpcomglue.dll
0x22990000 - 0x229b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nspr4.dll
0x74800000 - 0x74807000         C:\windows\system32\WSOCK32.dll
0x229c0000 - 0x229c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plc4.dll
0x229d0000 - 0x229d6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plds4.dll
0x229e0000 - 0x22a5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js3250.dll
0x22a60000 - 0x23144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xul.dll
0x721e0000 - 0x72231000         C:\windows\system32\WINSPOOL.DRV
0x74a30000 - 0x74a96000         C:\windows\system32\MSVCP60.dll
0x23160000 - 0x23166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xpcom.dll
0x232b0000 - 0x232bb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TraceJNI.dll
0x23390000 - 0x2352f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components\mdex.dll
0x742e0000 - 0x742f1000         C:\windows\system32\NETAPI32.dll
0x742d0000 - 0x742d9000         C:\windows\system32\netutils.dll
0x74dd0000 - 0x74de9000         C:\windows\system32\srvcli.dll

VM Arguments:
jvm_args: -Xms40m -Xmx256m -XX:MaxPermSize=96m -DXPCOM.RUNTIM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xpcom.bridge.executeOnDedicatedThread=yes -Dorg.eclipse.swt.browser.XULRunner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C:/Users/chenhaojie/Documents/workspace/
java_command: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startup.jar -os win32 -ws win32 -arch x86 -launche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eclipse.exe -name Eclipse -showsplash 600 -exitdata 2c8_294 -vm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vmargs -Xms40m -Xmx256m -XX:MaxPermSize=96m -DXPCOM.RUNTIM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xpcom.bridge.executeOnDedicatedThread=yes -Dorg.eclipse.swt.browser.XULRunner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C:/Users/chenhaojie/Documents/workspace/ -ja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startup.jar
Launcher Type: SUN_STANDARD

Environment Variables:
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uscif;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slicens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mmon\bin;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mmon\uscif;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DebugServer\license;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xdctools_3_20_03_63;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SQL Server\90\Tools\binn\;E:\software install\matlab2012\runtime\win64;E:\software install\matlab2012\bin;;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simulation\env\ccs\drivers
USERNAME=chenhaojie
OS=Windows_NT
PROCESSOR_IDENTIFIER=Intel64 Family 6 Model 58 Stepping 9, GenuineIntel

---------------  S Y S T E M  ---------------

OS: Windows NT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CPU:total 4 (cores per cpu 8, threads per core 2) family 6 model 10 stepping 9, cmov, cx8, fxsr, mmx, sse, sse2, ht

Memory: 4k page, physical 4109508k(989640k free), swap 4194303k(4194303k free)

vm_info: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1.5.0_14-b03) for windows-x86, built on Oct  5 2007 01:21:52 by "java_re" with MS VC++ 6.0

第二个
#
# An unexpected error has been detected by HotSpot Virtual Machine:
#
#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0xc0000005) at pc=0x274a82d8, pid=8556, tid=6276
#
# Java VM: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1.5.0_14-b03 mixed mode)
# Problematic frame:
# C  0x274a82d8
#

---------------  T H R E A D  ---------------

Current thread (0x1ab82f98):  JavaThread "pool-3-thread-1" [_thread_in_native, id=6276]

siginfo: ExceptionCode=0xc0000005, reading address 0x299ed640

Registers:
EAX=0x279ed440, EBX=0x222a13f0, ECX=0x01000100, EDX=0x00800080
ESP=0x2307f184, EBP=0x2307f188, ESI=0x217a0020, EDI=0x217a0038
EIP=0x274a82d8, EFLAGS=0x00010202

Top of Stack: (sp=0x2307f184)
0x2307f184:   279ed440 2307f1a8 272ba0a5 23688868
0x2307f194:   01000100 00000001 2307f1fa 23688868
0x2307f1a4:   00000006 2307f1fc 272b7fc5 010000fa
0x2307f1b4:   00000007 2307f1f4 27430b09 00000000
0x2307f1c4:   28f42a60 2307f204 27430be9 239c3cf0
0x2307f1d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x2307f1e4:   00000000 00000000 23b9d4f0 239c47e8
0x2307f1f4:   00000000 23070000 2307f584 272c7fb8

Instructions: (pc=0x274a82d8)
0x274a82c8:   00 8b 4d 14 88 01 eb 17 8b 55 0c d1 ea 8b 45 fc
0x274a82d8:   8b 0c 90 81 e1 00 ff 00 00 8b 55 14 88 4a 01 8b

Stack: [0x23040000,0x23080000),  sp=0x2307f184,  free space=252k
Native frames: (J=compiled Java code, j=interpreted, Vv=VM code, C=native code)
C  0x274a82d8
C  0x272ba0a5
C  0x272b7fc5
C  0x272c7fb8
C  0x272a16b5
C  0x272a15b4
C  0x272a156f
C  0x27297e27
C  0x27298009
C  0x272a3b2c
C  0x2729b000
C  0x27297880
C  0x27293c8b

Java frames: (J=compiled Java code, j=interpreted, Vv=VM code)
J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JavaProxy.callXPCOMMethod(Ljava/lang/Object;Ljava/lang/String;[Ljava/lang/Object;Ljava/lang/String;)Ljava/lang/Object;
J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JavaProxy$3.call()Ljava/lang/Object;
J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Sync.innerRun()V
J  java.util.concurrent.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ScheduledFutureTask.run()V
J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ask(Ljava/lang/Runnable;)V
j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V+28
j  java.lang.Thread.run()V+11
v  ~StubRoutines::call_stub

---------------  P R O C E S S  ---------------

Java Threads: ( => current thread )
  0x237a0148 JavaThread "Worker-22" [_thread_blocked, id=8228]
  0x1e848ca0 JavaThread "Timer-2"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588]
  0x2379fe38 JavaThread "Worker-20" [_thread_blocked, id=8364]
  0x23673f88 JavaThread "dss callback thread - 1" [_thread_blocked, id=5376]
  0x23673e00 JavaThread "Worker-18" [_thread_blocked, id=5976]
  0x23673c78 JavaThread "Worker-17" [_thread_blocked, id=6944]
  0x23672a40 JavaThread "Worker-16" [_thread_blocked, id=4340]
  0x236728b8 JavaThread "Worker-15" [_thread_blocked, id=7796]
  0x23672730 JavaThread "Timer-1"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912]
  0x236725a8 JavaThread "Timer-0"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3644]
  0x23672420 JavaThread "Worker-14" [_thread_blocked, id=7332]
  0x23672298 JavaThread "dss callback thread - 0" [_thread_blocked, id=8888]
  0x23671f88 JavaThread "Process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68]
  0x23671e00 JavaThread "In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880]
  0x23671c7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680]
  0x1e848b1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888]
  0x1ab82978 JavaThread "Process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736]
  0x237c1a48 JavaThread "In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624]
  0x237c18c0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900]
  0x237c173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2292]
  0x237c15b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6460]
  0x237c1428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4440]
  0x237c12a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5852]
  0x237c0f9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3856]
  0x237c0e08 JavaThread "MemoryServer.EventQueue" [_thread_blocked, id=8036]
  0x1e8481e8 JavaThread "pool-2-thread-1" [_thread_blocked, id=440]
  0x1ab83a50 JavaThread "polling thread"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2884]
=>0x1ab82f98 JavaThread "pool-3-thread-1" [_thread_in_native, id=6276]
  0x1ab82b00 JavaThread "Worker-10" [_thread_blocked, id=4368]
  0x1e71dc48 JavaThread "Worker-3" [_thread_blocked, id=6244]
  0x1a6dfe28 JavaThread "pool-1-thread-1" [_thread_blocked, id=2776]
  0x1ab49210 JavaThread "org.eclipse.jface.text.reconciler.MonoReconcil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272]
  0x1ac616a0 JavaThread "Start Level Event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720]
  0x1ac60a30 JavaThread "Framework Event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076]
  0x1ac52218 JavaThread "traceMsgQueueThread"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396]
  0x1ac4ddf8 JavaThread "State Data Manag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672]
  0x01d2de10 JavaThread "Low Memory Detec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3056]
  0x01d2dc80 JavaThread "CompilerThread0"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9092]
  0x01d2d018 JavaThread "Signal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1824]
  0x01d220f0 JavaThread "Finaliz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28]
  0x01d20768 JavaThread "Reference Handl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748]
  0x0020b880 JavaThread "main" [_thread_in_native, id=6752]

Other Threads:
  0x01d1c808 VMThread [id=6572]
  0x01c63378 WatcherThread [id=6956]

VM state:not at safepoint (normal execution)

VM Mutex/Monitor currently owned by a thread: None

Heap
def new generation   total 3456K, used 1466K [0x04480000, 0x04840000, 0x05830000)
  eden space 3072K,  39% used [0x04480000, 0x045ad210, 0x04780000)
  from space 384K,  68% used [0x047e0000, 0x04821978, 0x04840000)
  to   space 384K,   0% used [0x04780000, 0x04780000, 0x047e0000)
tenured generation   total 44456K, used 27921K [0x05830000, 0x0839a000, 0x14480000)
   the space 44456K,  62% used [0x05830000, 0x07374628, 0x07374800, 0x0839a000)
compacting perm gen  total 45056K, used 44969K [0x14480000, 0x17080000, 0x1a480000)
   the space 45056K,  99% used [0x14480000, 0x1706a6c0, 0x1706a800, 0x17080000)
No shared spaces configured.

Dynamic libraries:
0x00400000 - 0x0040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0x77d70000 - 0x77ef0000         C:\windows\SysWOW64\ntdll.dll
0x76b10000 - 0x76c20000         C:\windows\syswow64\kernel32.dll
0x773b0000 - 0x773f7000         C:\windows\syswow64\KERNELBASE.dll
0x754c0000 - 0x7553d000         C:\windows\SysWOW64\SYSFER.DLL
0x775f0000 - 0x77691000         C:\windows\syswow64\ADVAPI32.dll
0x76d00000 - 0x76dac000         C:\windows\syswow64\msvcrt.dll
0x775d0000 - 0x775e9000         C:\windows\SysWOW64\sechost.dll
0x769b0000 - 0x76aa0000         C:\windows\syswow64\RPCRT4.dll
0x75870000 - 0x758d0000         C:\windows\syswow64\SspiCli.dll
0x75860000 - 0x7586c000         C:\windows\syswow64\CRYPTBASE.dll
0x76fd0000 - 0x770d0000         C:\windows\syswow64\USER32.dll
0x76790000 - 0x76820000         C:\windows\syswow64\GDI32.dll
0x76520000 - 0x7652a000         C:\windows\syswow64\LPK.dll
0x76db0000 - 0x76e4d000         C:\windows\syswow64\USP10.dll
0x753a0000 - 0x753ec000         C:\windows\system32\apphelp.dll
0x63750000 - 0x63969000         C:\windows\AppPatch\AcGenral.DLL
0x76ab0000 - 0x76b07000         C:\windows\syswow64\SHLWAPI.dll
0x70b20000 - 0x70ba0000         C:\windows\system32\UxTheme.dll
0x718b0000 - 0x718e2000         C:\windows\system32\WINMM.dll
0x711c0000 - 0x711cf000         C:\windows\system32\samcli.dll
0x76630000 - 0x7678d000         C:\windows\syswow64\ole32.dll
0x76e50000 - 0x76ee1000         C:\windows\syswow64\OLEAUT32.dll
0x681d0000 - 0x681e4000         C:\windows\system32\MSACM32.dll
0x75400000 - 0x75409000         C:\windows\system32\VERSION.dll
0x758d0000 - 0x7651c000         C:\windows\syswow64\SHELL32.dll
0x680b0000 - 0x680b3000         C:\windows\system32\sfc.dll
0x680a0000 - 0x680ad000         C:\windows\system32\sfc_os.DLL
0x751e0000 - 0x751f7000         C:\windows\system32\USERENV.dll
0x751d0000 - 0x751db000         C:\windows\system32\profapi.dll
0x70920000 - 0x70933000         C:\windows\system32\dwmapi.dll
0x77430000 - 0x775cd000         C:\windows\syswow64\SETUPAPI.dll
0x76540000 - 0x76567000         C:\windows\syswow64\CFGMGR32.dll
0x778e0000 - 0x778f2000         C:\windows\syswow64\DEVOBJ.dll
0x776a0000 - 0x777e0000         C:\windows\syswow64\urlmon.dll
0x76ca0000 - 0x76ccf000         C:\windows\syswow64\XmlLite.dll
0x777e0000 - 0x778d5000         C:\windows\syswow64\WININET.dll

楼主:
因为放不下去,所以分开放了,第二个log我放不全,我直接放第三个log了

第三个log

#
# An unexpected error has been detected by HotSpot Virtual Machine:
#
#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0xc0000005) at pc=0x261f82d8, pid=6304, tid=5864
#
# Java VM: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1.5.0_14-b03 mixed mode)
# Problematic frame:
# C  0x261f82d8
#

---------------  T H R E A D  ---------------

Current thread (0x2112f318):  JavaThread "pool-3-thread-1" [_thread_in_native, id=5864]

siginfo: ExceptionCode=0xc0000005, reading address 0x2873d640

Registers:
EAX=0x2673d440, EBX=0x221313f0, ECX=0x01000100, EDX=0x00800080
ESP=0x22f3f104, EBP=0x22f3f108, ESI=0x21810020, EDI=0x21810038
EIP=0x261f82d8, EFLAGS=0x00010202

Top of Stack: (sp=0x22f3f104)
0x22f3f104:   2673d440 22f3f128 2600a0a5 230687a8
0x22f3f114:   01000100 00000001 22f3f17a 230687a8
0x22f3f124:   00000006 22f3f17c 26007fc5 010000fa
0x22f3f134:   00000007 22f3f174 26180b09 00000000
0x22f3f144:   26f8bf70 22f3f184 26180be9 26f8c948
0x22f3f15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x22f3f164:   00000000 00000000 2704a860 26f8d440
0x22f3f174:   00000000 22f30000 22f3f504 26017fb8

Instructions: (pc=0x261f82d8)
0x261f82c8:   00 8b 4d 14 88 01 eb 17 8b 55 0c d1 ea 8b 45 fc
0x261f82d8:   8b 0c 90 81 e1 00 ff 00 00 8b 55 14 88 4a 01 8b

Stack: [0x22f00000,0x22f40000),  sp=0x22f3f104,  free space=252k
Native frames: (J=compiled Java code, j=interpreted, Vv=VM code, C=native code)
C  0x261f82d8
C  0x2600a0a5
C  0x26007fc5
C  0x26017fb8
C  0x25ff16b5
C  0x25ff15b4
C  0x25ff156f
C  0x25fe7e27
C  0x25fe8009
C  0x25ff3b2c
C  0x25feb000
C  0x25fe7880
C  0x25fe3c8b

Java frames: (J=compiled Java code, j=interpreted, Vv=VM code)
J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JavaProxy.callXPCOMMethod(Ljava/lang/Object;Ljava/lang/String;[Ljava/lang/Object;Ljava/lang/String;)Ljava/lang/Object;
J  org.mozilla.xpcom.internal.XPCOMJavaProxy$3.call()Ljava/lang/Object;
J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Sync.innerRun()V
J  java.util.concurrent.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ScheduledFutureTask.run()V
J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ask(Ljava/lang/Runnable;)V
j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V+28
j  java.lang.Thread.run()V+11
v  ~StubRoutines::call_stub

---------------  P R O C E S S  ---------------

Java Threads: ( => current thread )
  0x2357ed68 JavaThread "Worker-26" [_thread_blocked, id=1656]
  0x2357ebe0 JavaThread "Worker-25" [_thread_blocked, id=8020]
  0x2357e2b0 JavaThread "Worker-24" [_thread_blocked, id=8532]
  0x2357e128 JavaThread "dss callback thread - 2" [_thread_blocked, id=7896]
  0x2357e8d0 JavaThread "Worker-22" [_thread_blocked, id=1172]
  0x2357e748 JavaThread "Timer-2"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072]
  0x23671838 JavaThread "Timer-1"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876]
  0x236716b0 JavaThread "Timer-0"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4104]
  0x23671528 JavaThread "Worker-17" [_thread_blocked, id=6316]
  0x233ba8f8 JavaThread "Process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352]
  0x233ba770 JavaThread "In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712]
  0x233ba5e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740]
  0x233ba460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9164]
  0x233ba150 JavaThread "Process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732]
  0x233b9fc8 JavaThread "In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772]
  0x233b9e40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740]
  0x233b9cb8 JavaThread "Output Stream Moni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1580]
  0x2112ee8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7144]
  0x1a88dc08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4948]
  0x1a88e3b0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3956]
  0x1a88e538 JavaThread "Output Message Thread" [_thread_blocked, id=2292]
  0x212f5610 JavaThread "MemoryServer.EventQueue" [_thread_blocked, id=8672]
  0x1a88e228 JavaThread "Worker-15" [_thread_blocked, id=4640]
  0x212f5798 JavaThread "pool-2-thread-1" [_thread_blocked, id=1180]
  0x212f5300 JavaThread "Worker-11" [_thread_blocked, id=4312]
  0x2112fac0 JavaThread "polling thread"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3092]
=>0x2112f318 JavaThread "pool-3-thread-1" [_thread_in_native, id=5864]
  0x1a88d5e8 JavaThread "pool-1-thread-1" [_thread_blocked, id=2408]
  0x1a88d2d8 JavaThread "org.eclipse.jface.text.reconciler.MonoReconcil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812]
  0x1ac62d88 JavaThread "Start Level Event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5988]
  0x1ac621f8 JavaThread "Framework Event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6880]
  0x1ac5c198 JavaThread "traceMsgQueueThread"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400]
  0x1ac3a280 JavaThread "State Data Manag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3756]
  0x004fdba0 JavaThread "Low Memory Detecto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1328]
  0x004fddc0 JavaThread "CompilerThread0"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704]
  0x004fd218 JavaThread "Signal Dispatch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364]
  0x004f20e8 JavaThread "Finaliz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8932]
  0x004f0760 JavaThread "Reference Handler" daemon [_thread_blocked, id=7236]
  0x0059b868 JavaThread "main" [_thread_in_native, id=4568]

Other Threads:
  0x004ec800 VMThread [id=5932]
  0x1a6bf110 WatcherThread [id=6100]

VM state:not at safepoint (normal execution)

VM Mutex/Monitor currently owned by a thread: None

Heap
def new generation   total 3456K, used 2750K [0x044f0000, 0x048b0000, 0x058a0000)
  eden space 3072K,  83% used [0x044f0000, 0x04774670, 0x047f0000)
  from space 384K,  44% used [0x047f0000, 0x0481b258, 0x04850000)
  to   space 384K,   0% used [0x04850000, 0x04850000, 0x048b0000)
tenured generation   total 44476K, used 27779K [0x058a0000, 0x0840f000, 0x144f0000)
   the space 44476K,  62% used [0x058a0000, 0x073c0cd0, 0x073c0e00, 0x0840f000)
compacting perm gen  total 45056K, used 44852K [0x144f0000, 0x170f0000, 0x1a4f0000)
   the space 45056K,  99% used [0x144f0000, 0x170bd268, 0x170bd400, 0x170f0000)
No shared spaces configured.

Dynamic libraries:
0x00400000 - 0x0040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0x77d70000 - 0x77ef0000         C:\windows\SysWOW64\ntdll.dll
0x76b10000 - 0x76c20000         C:\windows\syswow64\kernel32.dll
0x773b0000 - 0x773f7000         C:\windows\syswow64\KERNELBASE.dll
0x754c0000 - 0x7553d000         C:\windows\SysWOW64\SYSFER.DLL
0x775f0000 - 0x77691000         C:\windows\syswow64\ADVAPI32.dll
0x76d00000 - 0x76dac000         C:\windows\syswow64\msvcrt.dll
0x775d0000 - 0x775e9000         C:\windows\SysWOW64\sechost.dll
0x769b0000 - 0x76aa0000         C:\windows\syswow64\RPCRT4.dll
0x75870000 - 0x758d0000         C:\windows\syswow64\SspiCli.dll
0x75860000 - 0x7586c000         C:\windows\syswow64\CRYPTBASE.dll
0x76fd0000 - 0x770d0000         C:\windows\syswow64\USER32.dll
0x76790000 - 0x76820000         C:\windows\syswow64\GDI32.dll
0x76520000 - 0x7652a000         C:\windows\syswow64\LPK.dll
0x76db0000 - 0x76e4d000         C:\windows\syswow64\USP10.dll
0x753a0000 - 0x753ec000         C:\windows\system32\apphelp.dll
0x6f350000 - 0x6f569000         C:\windows\AppPatch\AcGenral.DLL
0x76ab0000 - 0x76b07000         C:\windows\syswow64\SHLWAPI.dll
0x70b20000 - 0x70ba0000         C:\windows\system32\UxTheme.dll
0x718b0000 - 0x718e2000         C:\windows\system32\WINMM.dll
0x711c0000 - 0x711cf000         C:\windows\system32\samcli.dll
0x76630000 - 0x7678d000         C:\windows\syswow64\ole32.dll
0x76e50000 - 0x76ee1000         C:\windows\syswow64\OLEAUT32.dll
0x681d0000 - 0x681e4000         C:\windows\system32\MSACM32.dll
0x75400000 - 0x75409000         C:\windows\system32\VERSION.dll
0x758d0000 - 0x7651c000         C:\windows\syswow64\SHELL32.dll
0x680b0000 - 0x680b3000         C:\windows\system32\sfc.dll
0x680a0000 - 0x680ad000         C:\windows\system32\sfc_os.DLL
0x751e0000 - 0x751f7000         C:\windows\system32\USERENV.dll
0x751d0000 - 0x751db000         C:\windows\system32\profapi.dll
0x70920000 - 0x70933000         C:\windows\system32\dwmapi.dll
0x77430000 - 0x775cd000         C:\windows\syswow64\SETUPAPI.dll
0x76540000 - 0x76567000         C:\windows\syswow64\CFGMGR32.dll
0x778e0000 - 0x778f2000         C:\windows\syswow64\DEVOBJ.dll
0x776a0000 - 0x777e0000         C:\windows\syswow64\urlmon.dll
0x76ca0000 - 0x76ccf000         C:\windows\syswow64\XmlLite.dll
0x777e0000 - 0x778d5000         C:\windows\syswow64\WININET.dll
0x77110000 - 0x77311000         C:\windows\syswow64\iertutil.dll
0x76830000 - 0x76951000         C:\windows\syswow64\CRYPT32.dll
0x76fc0000 - 0x76fcc000         C:\windows\syswow64\MSASN1.dll
0x75140000 - 0x75152000         C:\windows\system32\MPR.dll
0x76570000 - 0x765d0000         C:\windows\system32\IMM32.DLL
0x76ef0000 - 0x76fbd000         C:\windows\syswow64\MSCTF.dll
0x6d640000 - 0x6d7de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client\jvm.dll
0x6d290000 - 0x6d29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hpi.dll
0x76820000 - 0x76825000         C:\windows\syswow64\PSAPI.DLL
0x6d610000 - 0x6d61c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verify.dll
0x6d310000 - 0x6d32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dll
0x6d630000 - 0x6d63f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zip.dll
0x6d4d0000 - 0x6d4e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net.dll
0x770d0000 - 0x77105000         C:\windows\syswow64\WS2_32.dll
0x76aa0000 - 0x76aa6000         C:\windows\syswow64\NSI.dll
0x74300000 - 0x7433c000         C:\windows\system32\mswsock.dll
0x73010000 - 0x73016000         C:\windows\System32\wship6.dll
0x6d4f0000 - 0x6d4f9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nio.dll
0x6d1f0000 - 0x6d20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deploy.dll
0x6d5c0000 - 0x6d5e5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RegUtils.dll
0x74530000 - 0x74776000         C:\windows\system32\msi.dll
0x74e70000 - 0x7500e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windows.common-controls_6595b64144ccf1df_6.0.7601.18837_none_41e855142bd5705d\comctl32.dll
0x74d20000 - 0x74d64000         C:\windows\system32\dnsapi.DLL
0x75120000 - 0x7513c000         C:\windows\system32\iphlpapi.DLL
0x75110000 - 0x75117000         C:\windows\system32\WINNSI.DLL
0x74c90000 - 0x74ce2000         C:\windows\system32\RASAPI32.dll
0x74c70000 - 0x74c85000         C:\windows\system32\rasman.dll
0x74c60000 - 0x74c6d000         C:\windows\system32\rtutils.dll
0x74c50000 - 0x74c56000         C:\windows\system32\sensapi.dll
0x1b5e0000 - 0x1b63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220\1\.cp\swt-win32-3232.dll
0x76c20000 - 0x76c9b000         C:\windows\syswow64\comdlg32.dll
0x73640000 - 0x73661000         C:\windows\system32\MSVFW32.dll
0x1b820000 - 0x1be1b000         C:\windows\system32\SOGOUPY.IME
0x74010000 - 0x74015000         C:\windows\system32\MSIMG32.dll
0x73fb0000 - 0x74008000         C:\windows\system32\WINHTTP.dll
0x73f60000 - 0x73fb0000         C:\windows\system32\webio.dll
0x73f20000 - 0x73f5c000         C:\windows\system32\OLEACC.dll
0x753f0000 - 0x753f3000         C:\windows\system32\api-ms-win-core-synch-l1-2-0.DLL
0x74cf0000 - 0x74d11000         C:\windows\system32\ntmarta.dll
0x76960000 - 0x769a5000         C:\windows\syswow64\WLDAP32.dll
0x72240000 - 0x723fa000         E:\software install\sougou\SogouInput\Components\PicFace\1.1.0.1835\PicFace.dll
0x1f350000 - 0x1f46e000         E:\software install\sougou\SogouInput\9.1.0.2589\Resource.dll
0x1cd10000 - 0x1cd1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173\1\.cp\os\win32\x86\localfile_1_0_0.dll
0x1cd20000 - 0x1cd2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177\1\.cp\os\win32\x86\win32refresh.dll
0x20790000 - 0x207a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220\1\.cp\swt-gdip-win32-3232.dll
0x70f20000 - 0x710b1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windows.gdiplus_6595b64144ccf1df_1.1.7601.23894_none_5c0be957a009922e\gdiplus.dll
0x747e0000 - 0x747f7000         C:\windows\system32\CRYPTSP.dll
0x747a0000 - 0x747db000         C:\windows\system32\rsaenh.dll
0x74790000 - 0x7479e000         C:\windows\system32\RpcRtRemote.dll
0x77320000 - 0x773a3000         C:\windows\syswow64\CLBCatQ.DLL
0x714d0000 - 0x714fe000         C:\windows\system32\mlang.dll
0x7c000000 - 0x7c054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msvcr70.dll
0x7c080000 - 0x7c0f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msvcp70.dll
0x7c140000 - 0x7c23d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mfc70.dll
0x1e590000 - 0x1e5a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cToolsIF.dll
0x1e5b0000 - 0x1e61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ctools.dll
0x1e780000 - 0x1e9ee000         C:\windows\system32\xerces-c_2_5_0.dll
0x1e620000 - 0x1e63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JTrace.dll
0x1e640000 - 0x1e65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TraceFactory.dll
0x20a10000 - 0x20a5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CD.dll
0x1e9f0000 - 0x1ea1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storm21.dll
0x20770000 - 0x2078f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util21.dll
0x219d0000 - 0x21aac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ice21.dll
0x20a60000 - 0x20a7c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LIBBZ2.dll
0x20750000 - 0x2075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bin\win32\LibraryLoader.dll
0x74350000 - 0x743d7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vc80.crt_1fc8b3b9a1e18e3b_8.0.50727.5592_none_d09196c24426e2d4\MSVCP80.dll
0x743e0000 - 0x7447b000         C:\windows\WinSxS\x86_microsoft.vc80.crt_1fc8b3b9a1e18e3b_8.0.50727.5592_none_d09196c24426e2d4\MSVCR80.dll
0x220c0000 - 0x2212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CCReg.dll
0x22130000 - 0x2218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Logger.dll
0x22190000 - 0x221e1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fsutil.dll
0x22200000 - 0x22293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rtdx.dll
0x222a0000 - 0x22446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setup_parser.dll
0x22460000 - 0x2246b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uscif\jtagdata.dll
0x22470000 - 0x2247e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ti_targetdb_parser.dll
0x22490000 - 0x2268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xerces-c_2_5_0.dll
0x226a0000 - 0x226a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javaxpcomglue.dll
0x226b0000 - 0x226d8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nspr4.dll
0x74800000 - 0x74807000         C:\windows\system32\WSOCK32.dll
0x226e0000 - 0x226e7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plc4.dll
0x226f0000 - 0x226f6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plds4.dll
0x22700000 - 0x22772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js3250.dll
0x22780000 - 0x22e64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xul.dll
0x721e0000 - 0x72231000         C:\windows\system32\WINSPOOL.DRV
0x74a30000 - 0x74a96000         C:\windows\system32\MSVCP60.dll
0x22e70000 - 0x22e7b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mulation\analysis\bin\TraceJNI.dll
0x22e80000 - 0x22e86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xpcom.dll
0x23fb0000 - 0x2414f000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components\mdex.dll
0x742e0000 - 0x742f1000         C:\windows\system32\NETAPI32.dll
0x742d0000 - 0x742d9000         C:\windows\system32\netutils.dll
0x74dd0000 - 0x74de9000         C:\windows\system32\srvcli.dll
0x742c0000 - 0x742cf000         C:\windows\system32\wkscli.dll

VM Arguments:
jvm_args: -Xms40m -Xmx256m -XX:MaxPermSize=96m -DXPCOM.RUNTIM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xpcom.bridge.executeOnDedicatedThread=yes -Dorg.eclipse.swt.browser.XULRunner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C:/Users/chenhaojie/Documents/workspace/
java_command: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startup.jar -os win32 -ws win32 -arch x86 -launche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eclipse.exe -name Eclipse -showsplash 600 -exitdata f64_294 -vm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jre\bin\javaw.exe -vmargs -Xms40m -Xmx256m -XX:MaxPermSize=96m -DXPCOM.RUNTIM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xpcom.bridge.executeOnDedicatedThread=yes -Dorg.eclipse.swt.browser.XULRunner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win32 -D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C:/Users/chenhaojie/Documents/workspace/ -jar 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startup.jar
Launcher Type: SUN_STANDARD

Environment Variables:
PATH=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bin;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common\uscif;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DebugServer\slicense;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mmon\bin;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common\uscif;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eclipse\..\DebugServer\license;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xdctools_3_20_03_63;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SQL Server\90\Tools\binn\;E:\software install\matlab2012\runtime\win64;E:\software install\matlab2012\bin;;E:\software install\CCS4.1\ccsv4\simulation\env\ccs\drivers
USERNAME=chenhaojie
OS=Windows_NT
PROCESSOR_IDENTIFIER=Intel64 Family 6 Model 58 Stepping 9, GenuineIntel

---------------  S Y S T E M  ---------------

OS: Windows NT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CPU:total 4 (cores per cpu 8, threads per core 2) family 6 model 10 stepping 9, cmov, cx8, fxsr, mmx, sse, sse2, ht

Memory: 4k page, physical 4109508k(1857564k free), swap 4194303k(4194303k free)

vm_info: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1.5.0_14-b03) for windows-x86, built on Oct  5 2007 01:21:52 by "java_re" with MS VC++ 6.0

网友A:
这么长啊。

楼主:
主要是把东西说明白,因为是新手所以就查资料,有说要log信息的,就贴了两个lo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