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7的主函数不起作用

楼主(2018-09-19):
我导入了点亮LED的工程,编译也没问题,然后加载.out文件运行程序,板子上的灯会依次点亮然后熄灭,但是我修改main.c函数里面的延迟时间,灯的点亮时间并不发生变化,然后我将主函数exclude from build  ,编译也能成功,灯在加载镜像文件后会依次点亮,所以我想问为何我工程里的主函数没有起作用?还望各位老大佬不吝赐教

选择编译器的优化级别,最好选择0,不优化,对纯延时的函数直接丢弃了,试下。

网友A:
看看工程属性中程序入口填的是不是main

网友B:
所谓的加载.out 文件是指将程序运行在RAM 中还是 ROM 中?芯片是否本身就带有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加载.out 文件是指将程序运行在RAM 中还是 ROM 中?芯片是否本身就带有程序的? ...

芯片中固化了一段引导代码     也就是读取boot模式  跳转到用户函数入口处
其他的都是用户的程序了
调试在ram中   固化在rom中  上电可在flash里面跑   也可以在ram中跑

@杉树林罗 :好的
这个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楼主的程序是否正确地在芯片里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