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8003硬件板+(一)开发环境建立之点亮LED

楼主:
       今天终于拿到了赛元公司的SC-LINK和 SC92F8003的DEMO硬件板。借此机会谢谢赛元!谢谢21ic!
一、套件展示

二、硬件连接
a、用洞洞板做的“插座”;LED板是自制的小模块方便测试,上面有8只LED,实验中只用了一个接P2.0端口;

三、开发环境建立过程及实验结果
1、工作准备:
a、下载并安装keil,我安装的版本是c51v959;
b、从赛元官网下载相关文件及软件,如SC92F8003v0.2cn.pdf、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pdf、SOC_KEIL.rar等。对于SOC_KEIL的安装按“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操作即可;

2、工程建立
a、安装完keil和SOC_KEIL后新建工程,在“Device”选项卡下就可以选“SC92F8003”了。如图:

b、测试代码
#include <SC92F8003_C.H>

sbit LED = P2^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16MHz
{
        unsigned int i;
        for(; ms>0; ms--)
                for(i=332; i>0; i--);
}

void PortInit(void)
{
        P2CON |= 0x01;                //P2.0口为输出模式
        LED = 0;                                        //P2.0端口上电置低电平,LED点亮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
        while(1)
        {
                LED = ~LED;
                delayms(500);
        }
}
      从代码内容看非常简单,让接在P2.0上的LED每500ms取反。第一次编译时没有找到“SC92F8003_C.H”头文件,检查发现其所在的路径为下图所示:

经过下面的设置后,找到了……

c、芯片的时钟频率、看门狗等参数要在此处设置。本次实验设置系统时钟为内建的高频16MHz振荡器。如下图:

d、编译好的代码下载成功:

3、实验现象:

四、总结
      这次的学习过程比较简单,主要目的是对赛元的MCU产品和工具进行初步了解和学习,为下一步更深入地学习、应用做个准备。对于上述实验主要是学习官方提供的技术档,正确安装“SOC_KEIL”插件,在keil中设置头文件路径。

网友A(2018-09-20):
看楼主这代码和板子,怎么感觉比GD32酷多了。多谢分享,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