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232、485、422串口通信

楼主(2018-09-19):
1、232:

232 通信主要是由RX,TX,GND三根线组成。RX与TX,TX接RX,GND接GND。这样还是比较好理解吧。因为发送和接收分别是由不同的线处理的,也就是能同时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这就是所谓的全双工。
   在这里扩展一下,串口通信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全功能串口通信,也叫标准串口。因为在两个设备间进行数据传输,有些设备处理速度比较快,有些数据比较慢。为了保证数据能正常传输,在RX,TX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几个控制引脚,本来好端端就R,T,G,三根线,凑着就凑齐了9个引脚,就有了DB9这个东西。
在后来的设备,很多控制器,人机界面,PLC等使用串口通信中,基本上就不使用标准串口,而是就直接使用RX,TX,GND三根线来通信了。

2、485
485是为了解决232通信距离的问题。原理什么之类的就不多讲了。反正232通信距离就是不长。485主要是以一种差分信号进行传输,只需要两根线,+,-两根线,或者也叫A,B两根线。A,B两根线的差分电平信号就是作为数据信号传输。那么问题来了,那是不是就没有RX和TX的概念了。是的,发送和接收就不能分开了。发送和接收都是靠这两根的来传输,也就是每次只能作发送或者只能作接收,这就是半双工的概念了,这在效率上就比232弱很多了。就像对讲机一样,经常是某个人讲完之后,都要说一个over,确保当前说完了,等待对方回复。
485就是这样牺牲了232全双工的效率来达到自己传输距离远的代价。那有没有即保留了232的全双工,又可以像485这样提高传输距离呢,于是,422出来了。

3、485
422呢,有些标注为485-4。而485就标注为485-2。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为了好记呢。485-2就是2根线。485-4就是4根线。
422就是把232的RX分成两根线,RX+,RX-,把TX分成TX+,TX-。这样就可以同时发送和同时接收了,还可以像485这样,有较远的传输距离。因为在很多设备通信中,基本上是属于一问一答式的,因此,232的全双工通信优势其实也并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一个主站与多个从站通信的时候,485的接线就就方便多了,反正大家就两根线,把+都接一块,把-都接一块。如果是422作一主多从,接线上还要理半天呢,而且通信异常了也不好解决。

网友A:
飞线容易搞错,特别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时候用排线比较好,带插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容易搞错,特别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时候用排线比较好,带插头的。

不错

网友C:
“本来好端端的三根线,凑着凑着就成九根线”——错了,最早的串口是为电传打字机设计的,必须有控制,因为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MCU之类的可编程控制器件,三线串口反而是后来才有的,是MCU问世之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