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分析

楼主(2018-09-19):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红框里面的电路,运放的作用?三级管的作用,我天生对模电瘸腿。多谢!

网友A:
红色框内是个稳压输出的电源,其输出电压等于U5:B同相输入端电压。

@kingorwei :如果上面回复还不能理解,你看N9、N10和N11构成的是两级射极输出,Vout电位总是比运放输出端电位低两个PN结压降。这就和单独一个具有较大电流输出能力的运放相同了。
@maychang :这个也能看明白,我能看出来,后面的三级管是为了提高输出电流能力的,这个运放和三级管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如何控制后面的三极管的?后面的三级管我也看出来了,是复合的达林顿管。
@kingorwei :Vout端直接联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只要运放处于线性工作区,根据“虚短”即可判断运放两输入端电位相同。
主要是看不懂电压的输出Vout是怎么和同向输入端的电压保持相同的,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kingorwei :运放U5:B和N9、N10、N11,级联之后仍然是一个放大器。
后面三级管的作用能勉强猜到,主要不理解运放的作用

网友B:
后面(红框)是射极跟随器,可以提供输出大电流!整体作用:输入电压放大至6倍,然后输出驱动。

主要是看不懂电压的输出Vout是怎么和同向输入端的电压保持相同的,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你说的对,整体功能目的就是你说的,前面放大了6倍好懂,就是后面这块看不明白,或者说想不透,需要有人详细说一下。模电太弱了。

网友C:
一个很传统的稳压电源,红色部分是功率输出。U5A是一个6倍电压放大器。
被你截断的那条竖线,输入需要控制的输出电压,他们是关系是6倍电压。比如我需要输出6V,那么这个线给1V电压就可以了。

@kingorwei :还看不明白?前面一个运放接成6倍电压放大器,那么同相输入端输入多少电压,其输出端就是同相端的6倍,再经过后面R19---U5B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就直接输出了,后面三极管是2级射极跟随器,N10、N11是并联工作,用射极0.2Ω电阻均流。
主要是看不懂电压的输出Vout是怎么和同向输入端的电压保持相同的,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D:
讨论,尤其是内容较多时应该使用“回帖”而非“评论”,滥用评论功能会让帖子的阅读性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