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C8T6配置输入模式下,输出也是可以影响输入的

楼主(2018-09-19):
输入模式: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1|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输出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11,(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1));
发现可以检测到输入在同步变化,为什么?

网友A:
输入寄存器始终跟随引脚输入状态,不管配置成什么模式
引脚输入时,输出数据仍会写到相应寄存器,只是不会输出到引脚而已,所以读输出寄存器当然有数据返回

这些手册都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