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中断计数问题咨询

楼主(2018-09-19):
有个问题就是如果需要产生10个PWM周期信号,那么PWM中断里我是计数到第九个关闭,还是第十个关闭?
我看手册好像说如果关闭的话,还会把最后一个执行一半的PWM执行完成。
那么进入中断后,是不是PWM还在继续执行呢,进入中断后,是不是下一个PWM周期已经执行了一部分了?

楼主:
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啊。

网友:
我想这个要看你设置是什么触发。一般PWM默认的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在前,低电平在后。这样组成一个周期
-------
借图说明。
如果你上升沿中断那么就是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中断。这个时候肯定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的前一部分,比如在高电平信号里了。这个时候你肯定是第九个中断时候关闭。这样关闭后,会继续完成第十个才停止。
另外,你是下降沿关闭,那么当时执行到这个周期,的一部分了。其实没有执行完,发生了中断。如果这个时候关闭PWM。那么会继续把这一部分执行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十个,就要计数到第十个才行。
因此需要多少个,其实看你采用的那种触发方式了。
当然你要确保你中断函数里执行到关闭前,保证没有结束当前周期。

网友:
我这只是一家之言,其他朋友有不同观点,或者有自己观点,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应该是这么理解。

网友B:
多谢楼主,我去研究一下,之前没怎么考虑过这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