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60-450V电压的隔离有无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20):
先将信号放大,再控制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信号放大,再控制光耦?

只需要判断这个电压的有无,不需要知道具体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判断这个电压的有无,不需要知道具体大小。

那就选用灵敏度高(电流传输比较大)的光耦。

网友B:
通常光耦输入级的电流是几个毫安到10多毫安,输入电流很小,光耦输出电流有多少,没有实际测试过。
你考虑把输入电流减少到最大0.1mA,也就是串联4.5M的电阻来检测450V电压的有无,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C:
绕个电感接入高压端,电感里面放置一个霍尔元件,so 超低功耗

网友C:
绕个电感,加霍尔元件,这样不就没功耗了

网友D:
先用运放处理一下,然后配合光耦隔离就可以

网友E:
小电流大电阻,沒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个电感接入高压端,电感里面放置一个霍尔元件,so 超低功耗

是检测电压,不是电流,电流倒是好办。

网友F(点评):
TVS管!…试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TVS管60V的时候怎么能检测到? 你是想把耗散转移到TVS上吗,这样总的热量不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光耦输入级的电流是几个毫安到10多毫安,输入电流很小,光耦输出电流有多少,没有实际测试过。
你考虑 ...

我看普通光耦0.5mA最小了,看来只能找高灵敏光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普通光耦0.5mA最小了,看来只能找高灵敏光耦了。

看你如何要求了,输入电流小,无非CTR小一些,也可以工作的。0.1mA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CTR_IF  (45 KB )

网友B:
从上图看,7mA时CTR最大。
0,1mA时,CTR小了很多,只要后级电阻大一些,应该可以工作的。

网友G:
用多个电阻串联 然后进光耦,解决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上图看,7mA时CTR最大。
0,1mA时,CTR小了很多,只要后级电阻大一些,应该可以工作的。 ...

你这颗是什么型号的光耦,我搜索到了HCPL4701,最小40uA,就是不怎么好买(欠发达地区)只能网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颗是什么型号的光耦,我搜索到了HCPL4701,最小40uA,就是不怎么好买(欠发达地区)只能网购 ...

PS2501/PS2801,应该好买的。

网友H:
感应试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