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紧急求助电磁炉功率控制问题?

楼主:
我现在开环控制的电磁炉输出功率1200W是在输入电压220V~时测得的,当输入输入电压从220V~上升到230V~,甚至到240V~ ,功率随着输入电压上升,要实现对控制的闭环控制需要输入电压和电流的乘积进行PID控制,而单片机对乘法计算消耗很多指令周期,这里该怎么处理呢?有没有做电磁炉的朋友知道电磁炉一般是怎样实现这个功率的闭环控制的?

网友A(2018-09-20):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只是乘法计算,现在单片机比如类似典型的51单片机实现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当然如果要实现浮点运算那还是困难重重的。所以,对于电磁炉这一类实时控制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东西来说,采用定点乘法,2N次整数除非来实现速度可以但精度有点粗糙的PID运算还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对于输出为脉宽,目标仅仅是一个合适的电压电流积,这样的PID应该足够51单片机来完成了。

网友B:
电磁炉这种粗糙的功率控制查个简单的表就可以了没什么计算需求。。。

网友B:
因为实际功率根本就不会去测量所以根本用不上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这种粗糙的功率控制查个简单的表就可以了没什么计算需求。。。

查表法也需要V* I的乘积,不然怎么比对功率?
我想知道目前市面上电磁炉的功率是怎么完成闭环控制的

网友C:
程序里建个电压-PWM对应表,例如:
AC180V----90占空比,
AC220V----60占空比,
AC240V----30占空比。
采样AC输入电压,查表输出好了。

电磁炉这种产品,也不用PID这个东西吧

网友D:
没做过电磁炉,不过我天天用。根据使用经验,我怎么感觉电磁炉是开环的。。。设定不同的火力大小,然后改变PWM来控制继电器的输出。再加一个温度报警的传感器,超过危险温度就切断电源。何必做成闭环呢?如果火力太大或者太小了,使用者自会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里建个电压-PWM对应表,例如:
AC180V----90占空比,
AC220V----60占空比,

上图中,蓝色线的是IGBT上的电压波形,黄色是驱动波形,低电平是IGBT导通
现在有个问题是在低功率时,IGBT上电压下降会出现一个台阶,这个并且是在这个台阶电压去导通IGBT的,
功率调高后,就没有这个台阶,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我也没做过电磁炉,我讲下看法
电磁炉不同按键档位的设定功率是不一样的
ad采样的 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素   这个是实际功率
设定功率大于实际功率,求得百分比,然后根据百分比输出占空比增加
实际功率大于设定功率,求得百分比,然后根据百分比输出占空比减小
有多少个按键档位就做多少个表,根据当前档位读取不同的表
上电读按键档位插表前
还要先判断
当前市电电压是否过低或过高
当前电流是否过流
当前温度是否过高或过低等等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做过电磁炉,我讲下看法
电磁炉不同按键档位的设定功率是不一样的
ad采样的 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素 ...

占空比是可以调整的,但调整下,周期都变了,且周期是有电容充放电决定的,IGBT驱动基本实现的是ZVS(这里是LC准谐振电路),零电压或者是低电压导通才没有问题(这个由同步比较器输出的触发信号完成触发的),搞不好就烧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