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GD32f103X工程无Device,怎么配置,pack安装了

楼主(2018-09-20):
打开GD32f103X工程无Device,怎么配置,pack安装了F:\Desktop

网友A:
你把pack安装哪儿了?要安装到Keil的默认路径里面去。不要修改。。

网友B:
可以直接把PACK COPY进KEIL的。 参见我的路径D:\Keil_v5.15\ARM\Pack\GigaDevice      D盘跟Keil_v5.15是你自己的 后面的就相同了。

网友C(2018-12-10):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把PACK COPY进KEIL的。 参见我的路径D:\Keil_v5.15\ARM\Pack\GigaDevice      D盘跟Keil_v5.15是你 ...

我拷贝进去后,在options for target中还是找不到GD32E103的pack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拷贝进去后,在options for target中还是找不到GD32E103的pack

已经解决了,就是.....add on.exe文件安装路径的问题。路径为D:/keil_v5就可以了。

网友C:
我遇到了相同问题,已解决。从官网下载对应芯片add on安装包,解压后双击第二个add on。exe文件。路径为安装路径。我的路径为D:/keil_v5。安装即可。你试一下?如果不行,就再双击第一个。

网友D:
我都是直接默认路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了相同问题,已解决。从官网下载对应芯片add on安装包,解压后双击第二个add on。exe文件。路径为安 ...

好的 感谢分享啊

网友F(2019-01-21):
你好,我在官网没有看到GD32F103x的PACK,请问是去哪里下载呢 或者是用哪个替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在官网没有看到GD32F103x的PACK,请问是去哪里下载呢 或者是用哪个替换吗?  ...

百度搜索兆易创新,上其官网,然后点击资料下载

网友G(2019-08-14):
上GD官网,点资料下载,搜索GD32F1,就出来一个add on的文件,官网网址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网友H(2020-03-05):
上百兆创新官网下载包,如果的你项目是Keil4的就安装add on 包  keil5 安装最新的包

网友I:
印象中好像还要addon到Kei_5文件夹中,addon到其他地方仍然不好使。有点记不清了。

网友I:
还有奇葩的是,GD32F3x0系列的addon文件,官方把他放到Keil4的压缩包里面,解压出来是addon_ex_文件,这是什么啊。就不能直接做成.EX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