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U引脚控制逻辑!!!

楼主(2018-09-20):
    MCU如何通过控制这三个引脚,点亮不同数量的LED显示电量,最高为四颗,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求大神讲解,谢谢分享

网友B:
D1~D4 :  1 为点亮, 0 为灭灯.
p01~p53: 1 为高电平, 0 为低电平

刚发现这个电路有大问题,P54为高,P53为低时,D1,D3会同时亮,并超载挂掉(回路中无限流)!晕,感觉被体育老师了,哈哈.
这个电路安全了,并不会同时亮.

@tyw :好的 谢谢您
tyw
@tyw :每个灯动态时点亮才几十毫秒就关闭了,一般限流串几十欧电阻才够亮度,所以I/O口得加驱动才行.
tyw
@Jason101 :楼下动态扫描方法可行,每秒切换15次以上可实现,程序稍许复杂点.但限流电阻还是得用2个分开.并且建议加2个三极管驱动,否则I/O口的灌入电流不大,静态点灯还行,动态点灯就嫌小了.会很暗,对比度很差.
@tyw :刚刚貌似有人说可以 尴尬了
tyw
@Jason101 :3根线8种状态都列出来了,这个线路不可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怎么做到有三颗或者四颗灯同时亮?

网友C:
静态转换可以实现任意一个或者间隔1个点亮功能。
第一个逻辑是:P5_4和P5_3,如果设置和P0-1一样,那么所有LED都不会点亮。
设置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而对应的另外一个设置为输入。那么根据P0_1的高低,必定会各有一个LED点亮。
而要实现任意数量点亮,就牵涉到动态变化,利用人的视觉残留来实现了。
比如同时按照一定时间翻转p5-3/P5-4和P0-1的状态。其实他们只是轮流点亮D1 D3和D2、D4,但是到翻转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因为视觉残留,我们会看到他们全部点亮了。

这样子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D4 :  1 为点亮, 0 为灭灯.
p01~p53: 1 为高电平, 0 为低电平

感觉这个操作逻辑,还必须引入P5-4和P5-3端口转换为悬浮输入模式才能可靠。
否则他们之间电位不一样,就直接可以点亮2个发光管了。

tyw
有这可能,我己补充在二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