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干扰问题

楼主(2018-09-20):
本人在调试电机三相电流时,没有给板子 电时用示波器采样时,发现ADC采样口有干扰信号,这个干扰信号上电后还有,ADC采样时可能采到,导致AD波动,各位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
波形如附件所示

网友A:
电路供电电源问题。用蓄电池供电测试一下就可以确定了。这个电源干扰不太容易去除。用纹波、干扰小的电源。